[综合] 3D打印个拖把配件

楼主(2019-08-14):
家里的刮水板碎了,看了下晚上,最便宜的还要19.9,直接打印个吧
游标卡尺量尺寸,SW画图,开始切片,打印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是ABS材料吗?打了多久?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好

网友B:
这个看着挺平整没有纹路

网友:
够结实,使用应该没问题,怕怕老化了。

网友:
有打印机就是方便

网友C:
其实可以再加厚一点,时间长的易脆,所以要注意一下,不要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是ABS材料吗?打了多久?

这个是易生PLA的,ABS的味道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是ABS材料吗?打了多久?

0.2层高,填充100%,3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着挺平整没有纹路

这个看角度,另外,白色的视觉感官就是没有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再加厚一点,时间长的易脆,所以要注意一下,不要摔。

我特意用的易生的PLA,填充100%,壁厚3㎜,强度可以,但是今早用的时候,绿色拖布部分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特意用的易生的PLA,填充100%,壁厚3㎜,强度可以,但是今早用的时候,绿色拖布部分碎了… ...

再打一个拖布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打一个拖布部分

嗯,整在画图

楼主:
画个图,还加个加强筋,如果再坏,真得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个图,还加个加强筋,如果再坏,真得买一个了…………

PLA打印件要想用得长,尽量设计得没有直角,承受力量的面最好是三角形,增强筋最好边到边的设计,本来PLA只适合打印摆件和非受力部件

网友:
用的什么型号机器啊 ?

网友E:
材料费用多不,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材料费用多不,支持折腾

估计算起来,也就1元多说了。

网友F:
买一个估计5元包邮。
3个小时电费。。。材料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一个估计5元包邮。
3个小时电费。。。材料费。。

这样才不会被老婆骂,说你整天捣鼓这破机器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