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Mini N3160主板想用ATX电源

楼主(2019-08-14):
梅捷Mini N3160主板用ATX电源直接接ATX电源到4PIN电源接口,主板为什么不亮?而接DC电源接口,主板才能亮。请问具体怎么设置才能用ATX电源给主板供电?

网友A:
ATX电源需要启动信号,也就是20PIN(24PIN)接口的绿线要接地,才有12V输出,风扇才会转。

网友:
图也没个,谁知道你说什么

网友B:
马云家专门有20pin/24pin短接器卖的,接上以后通电风扇就转了,4pin也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X电源需要启动信号,也就是20PIN(24PIN)接口的绿线要接地,才有12V输出,风扇才会转。 ...

明白了!谢谢!!!!

网友C:
看了半天没有看明白说的是什么。这种帖子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半天没有看明白说的是什么。这种帖子浪费时间。

看不明白就对了!

网友:
直接上atx电源耗电会增加,还不如直接上12v电源降低电源耗电

网友:
我也刚入手一个12V DC供电的小主板,也有4pin接口,也在考虑用atx电源来供电,开关机是个麻烦事情

网友(2019-11-20):
atx电源空载功耗就达到5-8瓦,而12V电源的空载功耗有的才零点几瓦,为什么要用ATX电源?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12v的电源啊???atx电源要短接绿线的,

网友:
12v10A足够多了,为什么想要用ATX电源呢?我也用梅捷Mini N3160,使用下来感觉不错,比J3455感觉还好用。

网友(2022-09-07):
有点大马拉小车的意思啊

网友:
需要短接紫线才能提供电源开机信号

网友:
电源稳定性对硬盘影响很大,上atx电源是对对的

网友:
不如直接上12v电源降低电源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云家专门有20pin/24pin短接器卖的,接上以后通电风扇就转了,4pin也有电了。 ...

末法时代,这玩意也要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