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拆奥克斯的GS-ZM001桌面扇,看看和尚朋堂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9-08-14):
参加微信活动中奖的,开始以为是个手持小风扇,没想到和前段时间19包邮的尚朋堂外形几乎一样
到手拆了,看看这贴牌的和尚朋堂有什么差别

外包装

产品信息

里面是纸板隔离的
记得尚朋堂是用硬泡沫,环保需要?

抽出来是这样

内容

去掉塑料袋,就是这些

说明书
比较简单呀

整体外观

按键和指示灯
尚朋堂的按键是凹陷下去的,可以防误触发,这个齐平

底部,都差不多

铭牌
贴牌产品

看上部,外观差不多

背面

低头约20°

抬头有30°

长按按键是电量显示
孔比较深,显示效果不好

短按是开机和调档
开机后指示灯显示档位,但长按仍然是电量显示,关机得切换到最大档后再按一下比较麻烦
尚朋堂的控制貌似一样

准备开拆,防滑垫下的螺丝
防滑垫比较结实,不怕抠烂

下半身开了

楼下继续

楼主:
拆开后的底座
和尚朋堂差异不大

电池仓依然是双18650大小
原配电池带保护板,但估计达不到标识的2500

主板
布局和尚朋堂差异大点,但原理基本相同

充电座

中间有定位座
这个比尚朋堂的好点

立柱和上面的定位柱配合,可以增加强度
话说看到有摇头的这种小风扇,就是在这里装的电机
貌似用步进电机来回转实现的(一直转转来回转的机械结构估计不好塞进去)

继续拆
插头没防错,但板子上有标识倒是没问题

仔细看板子
一样的4056锂电充电芯片

升压芯片
把电池电压升到9V左右驱动电机

升压电感
估计振荡频率比较高

输出电解

调速驱动用的MOS管

四颗指示灯

驱动是这样的
灯多才省I/O口

板子背面

无字单片机
尚朋堂的是8脚,这个空了再看看是否有新功能

XB5306:二合一锂电池保护IC
和电池保护板双重保护了

充电的microUSB

楼下看风扇

楼主:
看扇叶缝隙
看到板子以及貌似霍尔的器件,肯定不是有刷电机了

前网边上有标识

旋转能拆开

拿掉前网

前网上的卡口

扇叶

这里有个卡扣,应该是固定后罩的
可惜拆不开

扇叶也拿不掉,应该后面轴上有卡簧
后罩里面基本是空的

再看底座盖

居然按键和导光柱都没热铆,省人工呀!

导光柱太短了,不能和面板齐平

最后全家福

可惜扇叶、电机没能拆开,所以只能算半拆了
总体来看,设计了立柱固定座比较好,但做工比尚朋堂感觉要差点,就看塑料材质如何
TB上售价79大洋,性价比肯定低l

网友A:
不错,好东西,同一个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好东西,同一个模子

不是同一模具,底座细节设计不一样

网友:
运气是的真好

网友B:
29上的尚朋堂末班车

网友C:
看来是一模一样的货咯

网友D:
日彩落地扇不错,好像挺多品牌风扇都是他家代工

楼主:
嗯嗯,今年偶运气不错的!

网友E:
謝謝分享!79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上的尚朋堂末班车

哭啥!起码还有29的末班车,虽然5元的优惠没有了

网友:
19上尚朋堂车的小伙伴们可开心了,有点后悔当初没上车,手上18650有不少,就是没地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彩落地扇不错,好像挺多品牌风扇都是他家代工

好像叶片是超频三春风东风做的,只不过把276的两相无刷电机,改成477的单相无刷电机,提高线圈利用率。外壳最早好像有个国内厂家,给如美N9做过一批。

网友:
各种细节都要高档一些哦。比如那个开关和指示不配字,导光条下陷 齐平的话老远就能看到亮光,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一模一样的货咯

大体差不多,小细节不同

网友:
谢谢分享。。。。19大羊,划算!如果是双电无刷,就更理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彩落地扇不错,好像挺多品牌风扇都是他家代工

不知道呢,以前也没用过他家的电扇

网友:
奥克斯要哪家厂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分享!79贵多了

是呀,看坛友带摇头的这种锂电扇也不过8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