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那种铝壳的安卓平板 怎么拆开?

楼主(2019-08-14):
有个杂牌平板 背面是整个铝壳 双SIM卡槽和TF卡槽这里是1小段塑料盖子的那种

整机四边出厂时组合得蛮精密  根本没有上卡片撬的机会,难道原来是大厂的OEM贴牌机?
看不到有螺丝的痕迹,估计是内部有不少卡榫
不知应该从哪里使力

网友:
边框加热上吸盘

网友:
暴力出奇迹

网友A:
有的平板电脑是从屏幕那个位置拆的  有的是要拆框子或是拆后盖的

网友A:
透露一下哈   华为M5青春版 8.4英寸 10.1英寸是从屏幕那里拆的,因为这种平板的中框【边框】是和后盖连在一起的

网友B:
很多平板电脑屏幕都是后粘合的,加热,上吸盘,可以拆下屏幕。

网友C:
后盖和屏幕玻璃紧贴的,用指甲沿着充电口那边扣,指甲插进去,卡扣就脱了,慢慢一点一点的扣就行了

楼主:
本意是不想分尸

楼主:
反正我是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平板电脑是从屏幕那个位置拆的  有的是要拆框子或是拆后盖的

苦也~   外表四周看不到有中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露一下哈   华为M5青春版 8.4英寸 10.1英寸是从屏幕那里拆的,因为这种平板的中框【边框】是和后盖连在一 ...

是号称10寸的, 我也猜着有胶粘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平板电脑屏幕都是后粘合的,加热,上吸盘,可以拆下屏幕。

没2个大吸盘 看来还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盖和屏幕玻璃紧贴的,用指甲沿着充电口那边扣,指甲插进去,卡扣就脱了,慢慢一点一点的扣就行了 ...

就怕是里面有胶

网友C:
我拆过好几个,都没胶,是沿着屏幕玻璃缝隙扣,不是后盖铝合金,中间边框有些平板用的是塑料,反正有没有胶,用指甲扣一下就知道了,还有要注意小螺丝,有些平板侧边中框还会在接口处拧了两颗小螺丝,那螺丝也要先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拆过好几个,都没胶,是沿着屏幕玻璃缝隙扣,不是后盖铝合金,中间边框有些平板用的是塑料,反正有没有 ...

屏幕玻璃四周 缝隙几乎没有,美工刀只能插进刀刃的情况
用手指甲扣没有可能
整机很薄,外表完全没有螺丝

就象LS几位说的   屏幕可能是最后压上去的 ,也就是和手机类似的生产工艺
真是可惜了   内部配置其实很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号称10寸的, 我也猜着有胶粘住的

华为M5青春版有  8英寸和10英寸两个版本,不信可以去华为官网查询相关资料

网友:
用个卡片撬开就可以了,如果LZ拆不开,可以快递来,帮你无损拆开

网友:
把那个小盖子打开,下面有一到两个小十字镙丝,拧了后直接取铝盖。

网友:
我看你的型号应该是台电A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