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了金刚钻,才敢揽这瓷器活——拆检四个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19-08-14):
        今天来折腾四个电动车控制器。这些都是以前坏了没有时间或者没条件处理的:

第一个是家里的48v雅迪电动车原配控制器:

接好稳压48V:

测5V居然正常:

本来就样就算拆检了,进一步的测试要拿到车上试了。但当初判断是坏的了,所以还是拆检一下吧:
电路板拆出来了:

翻过电路板背面,发现了不和谐的东西:

看清楚点,果然有强烈的烧灼痕迹:

再看外壳,有烧过发黑的地方:

经过检测,果然两场管烧穿了:

为了进一步排,把多余的报警相关接头焊掉:

但是没有这种场管备件,便想着拆检其他的,看能不能拆出备件来更换。

第二个是亲戚那台64V雅迪电动车的原配控制器:

测了一下5V居然又正常:

有了第一例的经验,还是继续拆:

64v,功率大了不少,所以场管多了好多,有12枚。其中是两两并联的。这是场管参数:

外观检查和电阻法检测,没有发现异常,这个就真的要拿到车上才能测试了。

第三个也是撸给64v雅迪车用的,也就是那台车换的第二个控制器:

第一时间测5V还是正常:

居于同样的原因,拆检一下:

看不出问题,待上车测试。
最后一个是绿源电动车控制器:

5V基本正常:

同样是12管:

用到电起子,拆机就是快:

经过拆检,没有发现可以从真正坏的控制器上拆下同参数的场管给第一个48v的来换。每帖一题:那些管子可以代换吗?
通过上面的拆检,貌似都是很简单易查的故障,为什么当初没有查呢?就是因为没有适用的电源,后来才D了右边5-300V这个:

可见,折腾是要一定的条件的,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其实,重点是那时还没有这个段位,没有那金刚钻,揽不了这瓷器活。现在,俺可是“棒棒糖”了。感谢论坛,感谢坛友。

网友:
5-300v电源不错,哈哈,有时候真的是工具不够给力才没法修的

网友A:
判断下管子引脚,大的可以代换小的

网友:
好多磨死管,好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判断下管子引脚,大的可以代换小的

我想也是, 我也正想修好那个48V的。等确定那些大的有真正坏的就拆来换——进一步,48V的电机应该能用大于48V的控制器驱动吧?如果那些大伏数的能修好,就直接给48V的用了。

网友B:
控制器没那么好坏,炸管多..nmos自己查查管的参数合适就换,一般都是耐压和内阻有点区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没那么好坏,炸管多..nmos自己查查管的参数合适就换,一般都是耐压和内阻有点区别而已 ...

看你的签名,你也是个嘴欠的

网友C:
铜箔都烧飞了,MOS肯定挂了

网友D:
废旧控制器三大作用:
1,卖铝
2,MOS管备用
3,修好咸鱼(但基本卖不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箔都烧飞了,MOS肯定挂了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初好象看到这个烧灼,就是没有备件,而且新的也不贵(才15大洋),且车子是上班工具,可靠性要求高点,所以才换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旧控制器三大作用:
1,卖铝
2,MOS管备用

是啊,家里好多电子垃圾了,看来是要开个咸鱼了,哪怕送人也比买废品环保呀。

网友:
楼主这万用表看起来挺新的,表笔咋这样了?

想宝表笔也就几块钱,换一套啊~

网友E:
最好备一个晶体管测试仪,把功率管都拆下来测试,留下好的装其他控制器,能弄出来一两个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备一个晶体管测试仪,把功率管都拆下来测试,留下好的装其他控制器,能弄出来一两个好的。 ...

我有晶体管测试仪,只是甚少使用

网友:
真多的管子,可以尝试替代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都是摸死管被摸死了。。。。。以后要少摸一些。。。。。

网友F:
这外壳做个小功放啥的,相当好了。

网友:
废旧控制器三大作用:
1,卖铝
2,MOS管备用
3,修好咸鱼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外壳做个小功放啥的,相当好了。

做啥功放,做个大号充电宝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啥功放,做个大号充电宝多好

然后找个电动车驮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