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拆解』TCL遥控器一天一对电池超级耗电维修

楼主(2019-08-14):
『X拆解』TCL遥控器一天一对电池超级耗电维修
同事的遥控器,说一天一对电池,知道我喜欢折腾,每隔几天来一个产品。。这个遥控器是其中之一。。。。

撬棒神器,拆机神器超级好拆

这是一个多功能的按键,带编码器功能

废话甭说,先接3V可调电源试试,用相机模式,每个按键均正常,不是漏电原因

数值太低,表显示不出电流,只能串万用表测了

串万用表,我去,漏电电流高达5.7毫安,难怪一天一对电池。。。

用单位的空调遥控器,才0.02毫安,这漏电更喝水一样

用相机测过了,肯定不是板子上漏电,那么肯定是元件漏电
编码器结构,看看就好,重点不是这个

仔细查看遥控器也就几个元件,目测电容击穿漏电,一个个拆下来测待机电流吧

拆了一个,待机电流明显少了

也就0.21毫安,这漏电27倍啊,难怪一天一对电池。。

最后库存板子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换上去,再测一下待机电流,正常,装好还同事。。

网友A:
漏电大,就像在吃电池哈

网友:
中间是飞梭键?

网友:
MLCC貌似很容易漏电啊

网友B:
这种没有参数的贴片电容怎么换,电压容量?

网友:
牛掰,恭喜修复

网友:
贴片电容漏电很常见

网友:
电容这么不牢靠,漏电

网友:
你的那个测试仪可以不拆下来测电容。

网友:
谢谢分享。。。。。小心,电池厂家正在往你家方向集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大,就像在吃电池哈

元老又超过当天打赏了。

网友:
那不是编码器。是个双向拨动开关,这设计够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没有参数的贴片电容怎么换,电压容量?

谢分   字数字数

网友:
我美的风扇遥控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待机电流0.21毫安,也不小啊。
多数遥控器只有1μA到几μA。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看来我有了修我那个一天一节电池的温度计的灵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流0.21毫安,也不小啊。
多数遥控器只有1μA到几μA。

嗯,我也觉得这待机电流仍旧太大了

网友:
210UA也不算小了,不能放弃治疗啊,继续。

网友:
完全是厂家的道德问题,用了劣质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