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充电宝能不能改成持续供电?

楼主(2019-08-14):
现在是按中间的开关开始供电并且显示当前电量但是 如果中间断电了之后,需要重新按开关
如果用电器比较小的话可能是由于用电器用电较小检测不到电流,也会断开
能不能改成如果有用电器的话就一直供电,不需要按开关,想现在按开关很麻烦

网友A:
找到检流电阻,把取样端切断,接两个分压电阻到电池正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检流电阻,把取样端切断,接两个分压电阻到电池正极就好了

看来对于我这个段位的人来说太复杂了,我放弃了

网友B:
接一个470欧电阻当做假负载试试!如果不行就减小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一个470欧电阻当做假负载试试!如果不行就减小负载。

唉,算了,本来就3000ma,好像还不足3000ha,电阻我也没有,再加错了出问题,凑合用吧,反正好多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