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老式的三星5V2A充电头。

楼主(2019-08-14):
一个坏掉的充电头,今天有时间打开看看。
主角登场。

顶部Loge。

USB插口。

砍刀大法。

里面,好像是原厂的。

抽出电路板。

背面。

还带高低压隔离塑料。

很惨烈,天灵盖都飞了,也看不出标识了。

壳子里面也黑了。

保险经测量已断,NTC电阻看似完好,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已有裂纹。

这个角度看一下,还有一个滤波电感。

NTC一动就掉块了,这是断面。

高压滤波电容。

已怀孕。

整流管R1M(1000V1A)有一只击穿,电感也烧断了。

肖特基10V45(10A45V),好的。这种小体积性能不错,有的充电头用两只。

开关管。

PFU6N70EG(6A700V N通道场效应管)击穿。

固态电容。

拆下来,由于是按倒的腿焊接的,拆时弄掉一只腿。

顺便验明正身。

没有电解液,应该是固态电容。

根据电路板判断,这个充电头是原厂无疑,但有个奇怪的问题,插脚可被强磁铁吸引(吸力非常弱,稍一动磁铁就掉落了)。

看来已没有维修价值。从拆过的充电头看,三星的充电头跟苹果的充电头没法比!基本相当于国产品牌机的水平,还不如国产名牌产品(如华为、小米、OPPO等)。
谢谢围观!

网友:
当年这个头还是可以的,就是容易烧保险
等牙膏ing

网友:
铜镀镍的,镍可以被磁铁吸住,因为很薄一层,所以吸力弱

网友:
我的也是炸了这个ic,三星的居然这品质,差评

网友:
炸出渣来了 安慰

网友:
毁坏的比较严重 ,

网友:
镍厚了,也有磁性

网友:
边充边玩最好

网友:
现在快充起步了

网友:
留外壳diy哈哈哈哈

网友A:
这充电器有点奇葩啊!看电路板是真的。但是,插头居然是铁的!这不科学啊!

网友:
这货像5000米高山来的

网友:
这个烧的有些厉害,主控芯片都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有点奇葩啊!看电路板是真的。但是,插头居然是铁的!这不科学啊! ...

吸力非常小,不像是铁的。

网友:
我感觉是那两颗幻云的滤波电容,拉低了电源的整体寿命,磁铁我赞同上面坛友说法是镍的成分在作怪

网友:
谢谢分享。。。。。三星,已经不是当年的三星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过电压或者是雷击冲击造成的,也有可能是大电容的质量不行容量丢失之后造成纹波电压过高,后级电路稳不住最后一连串烧。

网友:
明显进过水,不炸没天理。。

网友B:
这好像是山货 。我买的不带USB的做工比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好像是山货 。我买的不带USB的做工比这好

不同时期的产品,质量会有差异,但这个确实是原厂的产品,三星也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