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个烧掉的万用表,大家鉴别下这货到底是890还是9205?

楼主(2019-08-14):
这块表是商家给的赠品,估计原本是新科配发给售后维修人员的。

表头显示是VC-890D,测电压时没有及时更换表笔,“嘤~~~”的一声黑掉了,但是没有冒烟,没有烧焦的味道,只是开机不显示,蜂鸣器长响。

拆开后的主板,目测没有烧焦的痕迹,电阻、电容之类也没有发现啥异常

主板上的型号是9205,网上找过一些电路图,似乎和这块表都对不上
保持键坏了,被我摘掉了

CD4093BM施密特触发器,两块LM324运放

板子另一面是空的,没有元器件。
大家看看,这种不显示、只蜂鸣的情况是主控坏了,还是哪里的毛病?
另外,这块表到底是890的还是9205的?

网友:
说话我也是老犯这样的错误,经常测完电阻忘记换档就去测电压。买一块7106换上估计还有救。

网友:
买好一点的表,只要表笔不插在电流孔,任意量都不会坏。

网友A:
万用表里面有一个保护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用,它损坏的可能性大。可能是拆开后的第二张图片(牛屎芯片)的那个红线打折处的那个,测一下看看。

网友B:
防的胜利老款890外形,功能基本一致

网友:
喜欢自带独立电源开关的,不过大厂鲜有 只有3个插孔的。测电流还要换插孔 挺麻烦

网友:
瞎用吧,叫啥真啊

网友:
其实,它们都是一路货色。。。。。。不要太在意。。。。

网友:
按板号为准。9205

网友:
哈哈,反正是个垃圾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里面有一个保护三极管,接成二极管用,它损坏的可能性大。可能是拆开后的第二张图片(牛屎芯片)的那 ...

特意留意了下那个贴片元件,上面标的是J3,应该是个9013吧。这个元件的B极接的LM324,C极接上面右边的焊点,E极接主控芯片的9脚(1脚在白点标记的左下角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的胜利老款890外形,功能基本一致

把蜂鸣器摘掉了,下面有几个喷码,基本确定是9205N的板子,2012年生产的,回头找老图纸来看看

楼主:
好有好的用法,坏有坏的玩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蜂鸣器摘掉了,下面有几个喷码,基本确定是9205N的板子,2012年生产的,回头找老图纸来看看 ...

板子确实是公版9205的,功能和胜利890差不多的,一般9205电容档最大200μ,不带测温,当然,量程做大一点也是可以的,也有带测温的9205,但一般9205的做工比890要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意留意了下那个贴片元件,上面标的是J3,应该是个9013吧。这个元件的B极接的LM324,C极接上面右边的焊 ...

我碰到的是一块分立元件9205,一个三极管集电极与基级短路做一个脚,发射极做另一个脚,当做保护二极管用,也是忘了换档烧了,换了这个管子,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确实是公版9205的,功能和胜利890差不多的,一般9205电容档最大200μ,不带测温,当然,量程做大一点 ...

今天又仔细看了一下,发现牛屎的顶部有一小块凸起,测量牛屎的输入电压正常,在触点上滑动可以看到屏幕上有笔画显示,基本上确定是主控芯片完蛋了

网友C:
我搞电子15年多了。。万用表一直是我当初100多买的杂牌表,后来入个残废的4位半修好了。。一次也没有烧过。。。。。但是我唯一一次烧的太可怕了。。。三相电断零了。。。烧了几十个电源和各种机器。。。。自己被吓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搞电子15年多了。。万用表一直是我当初100多买的杂牌表,后来入个残废的4位半修好了。。一次也没有烧过。 ...

这次是我大意,因为我平时几乎不用电流档,所以没有检查表笔位置的习惯
所幸除了主控芯片的中央多了个凸起,其他的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正盘算着铲屎换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次是我大意,因为我平时几乎不用电流档,所以没有检查表笔位置的习惯
所幸除了主控芯片的中央多 ...

别换了。。真的没必要。。不够代价,,如果喜欢折腾另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换了。。真的没必要。。不够代价,,如果喜欢折腾另论。。

昨天换了,有些后遗症,不能算完美
1、能显示,但是左数第一个8的e划不显示;
2、除蜂鸣档外,所有测量结果都不正确,电压仅1/6,电容1/2,电阻1/3~1/2但能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