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厨房不锈钢台面怎么防锈

楼主(2019-08-14):
请教厨房不锈钢台面怎么防锈

家里装修啥也不懂,老婆去买的厨房橱柜,台面使用的不锈钢台面
但不知道是让人骗了还是没谈明白,估计使用的是202的不锈钢,现在才不到两个月台面上已经出现了点点的红褐色锈点,用百洁布能够擦掉
现在很郁闷,看淘宝上有不锈钢防锈液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到厨房里面
用WD40神油也不行,那东西会弄的到处油乎乎的
在此请教各位大神,看哪位大锅有什么好一些的办法能够解决我家的难题

同时也给像我家这样的情况的坛友一些解决方案

小的在此谢过大家了

网友A:
不锈钢生锈了,还真不是笑话!

不知道用清漆过一道有木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生锈了,还真不是笑话!

不知道用清漆过一道有木有用

可是台面和其他地方不一样,台面天天要用的,弄清漆会不会掉漆,天天使用的

网友B:
买不锈钢厨具和配件带一块强磁!

网友C:
一般意义的不锈钢,不管是什么牌号的,严格的讲,没有不可以不锈的。
相对的讲,楼主买到的202不锈钢,比较304或316,防锈性能略低,

个人意见,事已至此,
及时的用百洁布清洁,
是成本最低的有效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意义的不锈钢,不管是什么牌号的,严格的讲,没有不可以不锈的。
相对的讲,楼主买到的202不锈钢,比较 ...

我也猜想我家买到的是202的不锈钢材质的,但现在已经这样了,也就这样吧,没有好办法的情况只能是及时清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不锈钢厨具和配件带一块强磁!

我家买的时候时间很仓促,也没怎么比较

网友D:
1、贴膜,后面还要维护,刀伤啥伤容易坏
2、换防锈性能更好的,一次解决,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贴膜,后面还要维护,刀伤啥伤容易坏
2、换防锈性能更好的,一次解决,成本高
...

我也想清理干净后喷层神油,然后上面再弄个PVC垫子之类的
更换台面成本高了,这个还没用怎么样

网友:
参考这个

网友:
好评。支持一帖

楼主:
您提供的这个方法是没问题的啊,但我总不能把台面泡盐水里面啊
哈哈
这个工程可大了,好大好大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提供的这个方法是没问题的啊,但我总不能把台面泡盐水里面啊
哈哈
这个工程可大了,好大好大的了 ...

镀锌水管用电线连起来,或者中间串个电池。电化学防锈,
平时多擦干,谁叫你不带块磁铁去买啊,肯定上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提供的这个方法是没问题的啊,但我总不能把台面泡盐水里面啊
哈哈
这个工程可大了,好大好大的了 ...

这个不是让你泡在水里。只是示意一下,如果泡盐水里,用这样的方法也不容易生锈。

网友:
很简单,没有办法可以处理,直接用到烂然后更换人造石的或者定做31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让你泡在水里。只是示意一下,如果泡盐水里,用这样的方法也不容易生锈。 ...

楼主大概不是理工男,这理解能力。

楼主:
我想打理干净了,然后加个PVC垫

网友:
是给台面加个负几伏的电势的意思吗?

网友:
勤快一点擦擦,用食用油保护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