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某东购买的华凌空调到手拆箱安装

楼主(2019-08-14):
新房子要装修下然后出租,就想着买些便宜的电器家具,前些日子看到某东搞活动,华凌的空调只要1599元,就用三个号买了3台,领取了30元优惠券后到手价1569元。空调是三级能耗变频1P的,房间不大,1P的够用了,空调还自带WIFI物联网功能,由于没开通宽带没法测试。
到手拆箱看看。用的冷媒是R32的。安装的时候师傅抽真空抽了10几分钟,应该够了。

室外机是单排的,一共24根铜管,12组,对于1P的来说散热足够了。

三台空调安装了一上午,关键20多层高还没收取任何安装费用,支架是我提前购买的。
开机出风口能达到10度。

END

网友A:
没收取任何安装费用 好评

网友B:
没拆呢。反正看得出是美的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收取任何安装费用 好评

这是确实,我也没想到,看服务条款里说高层每台100元安装费,同一地方安装多台最多200,我还准备着要给呢,结果没收。
可能是由于有平台,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拆呢。反正看得出是美的代工的。

没来得及拆,华凌是美的旗下主打性价比的。

网友C:
我是8.7号1769买的一级能耗大一P,和你的外观一模一样,除了内机那个能效标签是1级,在外面可以手机用流量控制空调

网友D:
高层竟然用支架安装~~~

网友E:
100元是高空作业费
身体完全探出去才收的
看图,你这个有阳台
所以没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8.7号1769买的一级能耗大一P,和你的外观一模一样,除了内机那个能效标签是1级,在外面可以手机用流量控 ...

确实,一级能耗要贵200

网友:
20多层高还没收取任何安装费用,值得肯定

网友:
不错,就看能用多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层竟然用支架安装~~~

那个是书房旁边的小阳台,放洗衣机的,没有放空调外机的平台,楼上楼下都是安装在墙壁上的,下面是个平台不会走人,物业也来指导了,说就安装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元是高空作业费
身体完全探出去才收的
看图,你这个有阳台

主卧和次卧都有放置的平台,人穿个安全绳就可以爬上去安装。

网友F:
现在的华菱是哪个持有牌子?旧华菱是不是被美的合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一级能耗要贵200

我是京东买的,服务非常周到,美的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在家,安排师傅安装,帮我抽了20分钟真空,打孔灰尘也帮我扫光,装完客服还打电话来问师傅带不带证件,有什么收费的,对服务满不满意我装在阳台,铁支架收了40,没其它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华菱是哪个持有牌子?旧华菱是不是被美的合并了?

是的,美的旗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京东买的,服务非常周到,美的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在家,安排师傅安装,帮我抽了20分钟真空,打 ...

这服务真好,还打扫灰尘,还电话回访,我这目前还没有

网友G:
抽真空用了20分钟,这服务还是不错的;支架和膨胀螺丝都是是什么材质的,没装个防雨盖什么的

网友:
没收100元高空费倒蛮好

支架自己买OK,最好买2P架,因为现在1P 1.5P架偏短,外机离外墙的间距会勉强或达不到10CM,散热影响。。。

美的R32的很好测这。。。上功率仪。低频能跑到70-100W说明OK。。。

小1P迷你泵,抽十几分钟和二十分钟其实没多大区别 。因为你也不知道连接管的密封圈是否有效。。。
如果做过负压保压没漏,或者正压保压没漏,就OK了。。。
没正压保压的话,得正压拔管。。。这点很多人不懂,只懂抽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抽真空用了20分钟,这服务还是不错的;支架和膨胀螺丝都是是什么材质的,没装个防雨盖什么的 ...

自己买的不锈钢的,防雨棚不知道要不要买个,外机还是有一定的防护措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