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科密碎纸机拆机C-638

楼主(2019-08-14):
单位一台科密碎纸机,按键动不了,上门拿回来动手拆机,简单12个螺丝,手动拆下,上图

网友:
碎纸机这东西还是很有用的,销毁作废文件神奇

网友A:
,小心手被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心手被缴了。。。

国外有不少粉碎机的视频,发现唯一不怕的是水晶泥,因为是非牛顿流体可以变形。楼主可以查一下电机,变深的线圈有没有匝间短路漏电,如果线圈问题一般只能换电机定子,然后驱动板继电器可能过流烧断,换新的继电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外有不少粉碎机的视频,发现唯一不怕的是水晶泥,因为是非牛顿流体可以变形。楼主可以查一下电机,变深 ...

,那就还是可以绞手。。。

网友:
碎纸机还是很容易过热的,这个看着像铝线电机

网友(2022-05-20):
我公司也有一个,有空也拆一下

网友:
质量一般般

网友:
看碎纸刀和破碎煤气罐的破碎机结构很像啊。

网友(2023-07-11):
单位的卡住了,手残党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