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电源模块

楼主(2019-08-14):
    相信3R33大家都很熟悉了,最近帮客户做了几个控制器,供电是24V的,需要输出5V和12V给板子供电,由于板子空间有限所以打算直接用模块,正好之前买了一些拆机的电源模块,输入最高42V,输出两路5v12v。1块钱一个,当时买了好几种,发现有几个坏的,拆开看看。买的时候1块一个,贱吧

这是其中一个,单路5V输出的

外面是塑料壳,里面环氧树脂灌封的,用热风枪开到最高温度吹

热一片用钳子夹掉一片

马上露出真面目

DCDC芯片出来了

所有的元件
下面是另一个模块,就是那个两路输出的

同样是热风枪吹的

芯片也快出来了

真面目

反面都是滤波电容和采样电阻

两个模块放在一起对比
    简单分析一下两个模块使用的芯片。两个模块共同使用了MD1423R作为输入,单路的模块直接输出5V,双路的模块12V电压有此芯片输出。1423是Shindengen(日本新电元)公司的芯片,输入电压8-42V DC 输出2.5-12V 最大输出电流3A,最高效率96%,某宝的价格在10元左右,当然不知道是真假。两路输出的芯片是在12V的基础上加了一个5001芯片,把12V降压到5V输出,电流1A。

网友:
看起来像日本的做工。

网友A:
能把环氧树脂清理到这种程度,真有你的!一般这类东西用环氧树脂封装,基本就废了,没法弄。

网友:
之前买过一样的一直没拆开丢在一边

网友:
原来模块内部是这样,谢谢分享!

网友B:
做工不错,拆了还是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环氧树脂清理到这种程度,真有你的!一般这类东西用环氧树脂封装,基本就废了,没法弄。 ...

这种加热完了变得酥脆,不像那种加热也没有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拆了还是修一下吧

模块一个才一块,要是主芯片挂了某宝好像10块还不知真假

网友C:
楼主这肯定是很早之前买的,现在拆机模块差不多都卖完了,全部被炒天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肯定是很早之前买的,现在拆机模块差不多都卖完了,全部被炒天价了 ...

是的,模块买了得有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