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三款LED灯拆解对比

楼主(2019-08-14):
三款3瓦LED灯拆解对比,这3个led灯分别是1飞利浦,2雷士,3索耐德
闲话不说,拆

删除
删除

1飞利浦采用晶丰明源的BP9918C非隔离恒流驱动芯片,3个1W led串联,标称3瓦

删除
删除

2雷士 采用采用CRpowtech华润矽威 PT4501C芯片,3个1W led串联,标称2.5瓦

3索耐德 采用采用CRpowtech华润矽威 PT4515C芯片,7个0.5W led串联,标称3瓦

网友:
质量都还不错

网友A:
今天我也撸了好几个飞利浦的这个灯,看电路板上还有4个空焊盘,不知道能不能补全就更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也撸了好几个飞利浦的这个灯,看电路板上还有4个空焊盘,不知道能不能补全就更亮了? ...

不行,空焊盘是另一种焊法,就是说,要么焊这3个,要么焊另4个

网友:
飞利浦的好评~~难得

网友(2022-02-05):
请问一下,哪位朋友知道飞利浦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飞利浦和雷士的可以,另一款没有变压器和电解电容,使用LED灯珠电压很高,见过24V36V,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