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给山寨7吋手机电池换芯

楼主(2019-08-14):
给山寨7吋手机电池换芯,电池鼓了正好手头有一块从报废VIVO手机拆下的电芯大小差不多于是换了它

鼓肚的电池

替代的电芯

保护板

比划一下,宽度正好长度短一点

卡一块纸板固定

贴上贴纸

挖个洞露出电芯参数

完工的样子

装上试机正常,搞定收工

END

网友A:
好像电池电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池电压不一样

换上的电池电压高些最多是充不滿无所谓啦

网友B:
电池刚刚好,像是定做似的

网友C:
第一次见把电池贴纸撕下来还能贴好的,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刚刚好,像是定做似的

就是稍短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把电池贴纸撕下来还能贴好的,赞一个!

稍稍加热就可完美撕下

网友:
专业贴电池??

楼主:
业余,业余,业余

网友:
锂离子电池换成聚合物了,不过电压不同,估计顶多充到8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