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奶瓶消毒烘干器

楼主(2019-08-14):
(图片)

网友A:
看似比较简单,一个发热盘,还有烘干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似比较简单,一个发热盘,还有烘干功能?

估计那个芯片应该是单片机带显示功能,控制两个继电器的通断,从而控制最高温度和烘干时间。

网友B:
烘干这个容易了,消毒靠啥呢?

网友:
做工算不错,那个罩极电动机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烘干这个容易了,消毒靠啥呢?

高温也能消毒啊,消毒柜不就是高温消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烘干这个容易了,消毒靠啥呢?

发热盘加100ML水,蒸汽消毒,烧干后转热风吹干

网友:
谢谢分享,单片机控制加热和风扇电机,加水产生高温蒸汽消毒么,
有个问题,没有进气过滤器,后期烘干的时候岂不是把空气中的杂质都吸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