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大家看看19元的定位器还好吗?好像平台已经完蛋了,不违规拆个电信机...

楼主(2019-08-14):
这个定位器买了两,一个一年服务的装在摩托车上,一个终生的装车上,一直来都好用,定位比较准,还可以查看很长时间的轨迹,但是从上个月31日起两个都显示离线,轨迹、定位都没有了,已经确认电源都再正常供电,但是APP提示离线,就像这样,你们的还好吗?

为了不违规拆个中国电信创维机顶盒,这个机顶盒是废品站买的,已经欠费不能看电视了
外观

接口比较全

内部外壳有散热片

电路板,自己看了

网友:
也有这个盒子破解后在用!

网友:
撸了三个,目前正常,万物在线。

网友A:
我的正常使用,我看过店铺已经显示账号错误找不到了

网友:
目前正常,遇到过一次找不到设备的情况,app登出用户后登陆不了,微信公众号也登陆不了。估计是他们服务器问题,联系客服后,客户让各种尝试无果,几分钟后自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正常使用,我看过店铺已经显示账号错误找不到了

你买的哪个店,估计不是旗舰店的把,我买的店铺正常,前几天正常价又给同事买的,今天还发短信好评返现,返了5块钱。

网友:
看了一下,万物在线还能用

网友C:
平台服务费不欠的话,查一下流量卡欠不欠

网友D:
我买了三个,也有一个从上月31号开始离线,客服也联系不上。追随者旗舰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三个,也有一个从上月31号开始离线,客服也联系不上。追随者旗舰店买。 ...

今天联系客服,搞好了,不过平台好像不稳定啊,突然之间就没有任何反应了,客服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服务费不欠的话,查一下流量卡欠不欠

好像查询不了,这种流量卡卡有13位,提示号码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的哪个店,估计不是旗舰店的把,我买的店铺正常,前几天正常价又给同事买的,今天还发短信好评返现, ...

就是追随者旗舰店

网友:
海思芯片机顶盒很好破的

网友:
如果平台没有停运,那很有可能是服务器性能撑不住目前的用户数量和数据量,导致服务器卡顿甚至宕机

网友:
别吓我。。。前两天才用这个找回了一台电动车。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查询不了,这种流量卡卡有13位,提示号码错误

万物在线的公众号可以查流量用了多少,现在15号我的才用了两兆不到。基本不会是流量用超的问题。

网友:
我的提示要升级点有升级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建议此帖置顶统计进坑人数。

网友:
米兔定位电话被晒死了  我还准备买个这个呢  平台都废了

网友:
买的充电版,只能待机2天的样子;’买回来一直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