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悲剧了!bose C20 主板被我拆坏了!大神救救我!

楼主(2019-08-14):
想为大家谋点(shou)福利(yang),把BOSE c20 用切割机切了,谁知道,主板卡的比较紧,硬拉出来,背部的电容掉了,三个红点都掉了,只找到2个,焊接回去,也不通电了,求大神帮帮忙。

红色的三个框框位置都掉了,右边两个框框电容是我焊上去的,但是还是不开机,线控不亮。

网友A:
这些小电容按理是不会影响到开机的。一般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别在这个电容查找了,应该查一下其他的问题

网友:
不拆不坏系列……

网友B:
还有一个没找到?楼主确定三个都是电容吗?如果不是的话那问题就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小电容按理是不会影响到开机的。一般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别在这个电容查找了,应该查一下其他的问题 ...

那可不一定,
以前的那些个mp4里面,
闪存片旁边的电容,一般时候缺了也不见有啥事儿,
可有时候也会不开机,上回去电容就没问题了

网友:
仔细勘察现场,
找到那三个元件,
都上回去,
一个也不要缺

网友:
估计还会有其他问题,仔细查看电路板的元件,

网友:
测下附近同颜色的多少uF,找个装上。你怎么知道这两个是焊在该位置?

网友:
这么确定是电容不是电阻吗?

网友:
目测看见焊上的两个电容反了,对称原则

网友:
这机器用得着切割机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没找到?楼主确定三个都是电容吗?如果不是的话那问题就来了............ ...

对,还有可能是贴片电感等,和电容很像的

网友:
图片上看右上角的背面10脚ic应该是电源部分,你掉的没找到的肯定不是电容。。按一般布板习惯电容集群电阻集群的。。你掉的那个很可能是个电阻

网友(2019-12-12):
第三个看看焊点光滑不,要是光滑的应该是空焊点,另两个交换下试试

网友:
看看焊的那俩电容那片有没有短路 目测竖着那个问题不大 另一个可以看看 左边空的那个感觉电容电感的可能性不大 有可能是电阻 可以拍下板子对面大电感附近那个升压芯片型号查下电路和走线

网友:
对于宝贝,小心拆。要是掉3个有一个是电阻,这麻烦大了。阻值是问题,你把该是电阻的地方却上了电容。想想,这排列组合,我不会算。分分钟报废,非唬你。

网友C(2020-10-14):
我的是线控器输入 的话有个声道声音偏小

网友(2020-12-29):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线控器输入 的话有个声道声音偏小

我的也是不开机,谁还有这板子转一个给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线控器输入 的话有个声道声音偏小

你的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
看我用了5年的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