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瞎几把整整,给老本本扩下硬盘

楼主(2019-08-14):
可能供电不足,用了好几年了折腾的时候才看见ssd的电流比机械的还高。

网友:
风扇也该清下灰了。

网友A:
这。。。

难道就这么扣着外接显示器用???

能通过转接卡转接出sata,
那能不能整个esata出来呢

网友:
不存电影,其实用不上大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难道就这么扣着外接显示器用???

自带esata外置,扩盘当然是用尽其用了

网友B(2019-09-14):
难道不能从光驱位那扩接个硬盘?

网友:
感觉意义不大,折腾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能从光驱位那扩接个硬盘?

那口早已经改成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