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人人可以DIY的太阳能发电系统!!!!!!!!!

楼主(2019-08-14):
1-N个太阳能板,1个控制器,1-N个蓄电池。

人人可以DIY。没有复杂的零件

注意:太阳能板子可以有1-N个的,不是只有一个!!!

网友:
说的简单,运行起来是男啊。

网友:
票子的问题

网友:
你这是PMW的。牧民拿来看新闻的。

网友:
没地方装太阳能板

网友A:
这么小的板子没意思,根本充不了那么大电池

网友B:
我还以为要光伏并网,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板子没意思,根本充不了那么大电池

再加几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以为要光伏并网,没想到

能做个吹电扇的就不错了。还并网。。。。。

网友C:
电池不小,板子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不小,板子太小

太阳能板子可以有1-N个的,不是只有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阳能板子可以有1-N个的,不是只有一个!!!

哦 我以为这是你的事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 我以为这是你的事列

我是电子小白。从计划实施,找资料,补课,就要好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电子小白。从计划实施,找资料,补课,就要好久了。

买这个不划算,网上买板子, 买控制器就好了,电池当地买,  有个小系统400W  锂电池50AH,已经用了4年,还可以,玩玩,。前前后后花了有4500左右了,现在买材料便宜,过去板子好鬼贵

网友:
还不如15包邮的膜拜板子.两块可以输出4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这个不划算,网上买板子, 买控制器就好了,电池当地买,  有个小系统400W  锂电池50AH,已经用了4年, ...

多谢大神!
400W  能做什么啊?就是个照明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400W  能做什么啊?就是个照明吧???

就是太阳能板子400W  逆变器1000W   偶尔停电可以用, 一般情况下就是路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太阳能板子400W  逆变器1000W   偶尔停电可以用, 一般情况下就是路灯。 ...

就是照明啊。还花了4500.

不如买几个12v蓄电池,直接接灯泡,更省事。

网友:
说是另一种最大功率追踪的太阳能控制器效果更好,照明的话直接换低压led可以省去逆变器的损耗。其它家用电器的话只能上逆变了,纯正弦的也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照明啊。还花了4500.

不如买几个12v蓄电池,直接接灯泡,更省事。

玩的。就是纯粹的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