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米长的网线,断了第四根

楼主(2019-08-14):
5E网线按照这个顺序接,网线测试仪发现 第四个灯不亮。

情形1-----网线一头接标准POE交换机 一头接带POE的摄像头。 摄像头没反应。
情形2-----网线一头接标准POE交换机 一头接电脑。 电脑识别不了。
情形3-----网线一头接标准POE交换机 一头接交换机A   再到电脑,就可以识别。
情形4-----网线一头接交换机B 一头接交换机A , 交换机B指示灯都不亮,不通。

希望有大咖能解惑下下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

网友A:
先看看压的水晶头怎么样吧  网线通断测试没有问题 在考虑长度问题吧 70m除非垃圾 不然应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压的水晶头怎么样吧  网线通断测试没有问题 在考虑长度问题吧 70m除非垃圾 不然应该正常 ...

网线应该没问题的,用的 亨通的5E

水晶头压过好多次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电脑都没法识别 百兆

网友:
我前几天遇到过,网线问题,就像铝线氧化了一样,通电但不能用,断掉的一组拿来供电吧,其他线调换一下试试,

网友:
测下各个电阻就知道了

网友:
1是水晶头,2是网线问题,水晶头先换一下看看,以前假安普用到我怕,后来用三泽啥事没有

网友:
直接换线最快

网友:
如果第四根是用做POE供电的话,对数据应该没影响,除非网线有问题。

网友:
一般1236通就能给电脑正常使用,不能用的话考虑下是不是这个POE交换机不太好,有的POE交换机比较特别

网友:
买个15元的网线测试仪,标准的100兆poe供电只要4线也可正常使用1.2.3.6线序

网友:
理论上第四根  也就是蓝色断了   POE供电的+  缺了1根,你把棕色的那两根和蓝色的两根换一下试试,白橙 橙  白绿  棕  白棕 绿 白蓝 蓝

网友:
很简单就解决了。重新换过两边水晶头。若不行。。用万用表测电阻啊。。一边8根线刨开,测量电阻有没有短路。。然后短接8根线。。另一边刨开分别测试两两阻值。。检测线是否好坏。。检测好后换12 36两对。有些垃圾线里面的铜丝是热熔接驳的,用久了或者有拉力哪接口刚好受力就容易出问题了。
再不行。。整根线换了一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