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电视4 a 正常关机,过了一夜再开机开不了。开机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9-08-14):
小米的东西除了手机别的不敢恭维。才买来一年多一点,刚好过保莫名其妙坏了。

网友A:
保修策略:过保就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网友B:
应该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修策略:过保就坏。被安排的明明白白

可能雷猴在固件里面做了手脚,过保了就远程给你遥控毁掉固件,让你开不了机

网友C:
小米很多东西也是找厂家代工的啊

网友D:
完了,我家有个小米4X,刚买几个月,会不会也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源部分出问题了

电源那个部分啊,大师指点

网友:
先查一下 保险丝 是不是烧断,烧断说明有短路现象,几个 二极管 都要查一下,
保险丝没有断,量一下电容两端的 310V DC(注意安全!),如果OK,查下 电阻 和 电源管理芯片 电路,
先只能帮到你这样。。。

网友:
先查高压, 查 电源管理,   查待机电压

网友:
次级电源整流坏

网友:
这才是技术,时间算得刚刚好,一过保就坏

网友:
保险丝烧了,?

网友:
我的夏普也一样,刚过保就黑屏,售后说屏坏了

网友:
,雷猴有这么恶心?我日。。。你觉得做工用料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了,我家有个小米4X,刚买几个月,会不会也快坏了

1年后咱们见

网友:
时间算得刚刚好,一过保就坏,好多产品都是这样

网友:
要是早几天坏,我也不敢买小米电视了,刚给老丈人买一台50寸4A。

网友E:
按照楼上各位的观点。

家电维修论坛的坛友都没有电器可以买了;各品牌分类,各种故障琳琅满目。

电子产品有故障不是很正常么?否则全国那么多维修师傅吃什么?否则个厂家要售后干啥。

我们这个论坛作为一个中立的第三方论坛,对小米产品很不友好;很多云用户人云亦云;这里又不是贴吧,也不是头条,有必要站队么。

我弟弟家15年装修陆续换全套小米,到目前为止就扫地机,呗踢了一脚坏了头部的探测头,然后去维修说主板坏了,要500多,本来说给我换的,后来直接在售后换了,说怕麻烦。

我家家电买的早,只能淘汰一样换一样,用着也没什么问题。

大家对小米的态度就是你做电饭锅就要跟象印比,你做手机就要跟华为苹果比,你做电视就要跟索尼三星比;谁能一上来就做好?三星索尼都多少年底蕴了?再说了,苹果三星索尼也坏啊。

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不严小米的产品有多好,就小米的做工,对产品的态度,至少带动行业进步了,不管充电宝,还是插座,还是风扇,只要小米一出,其他厂家无不纷纷效仿。就说插座,小米没做之前,公牛设计不出那造型么?那为什么不做?
不包容,不宽容,云用户,最多就算个键盘侠,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很多东西也是找厂家代工的啊

感觉小米现在也就是靠知名度代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照楼上各位的观点。

家电维修论坛的坛友都没有电器可以买了;各品牌分类,各种故障琳琅满目。

支持!就是中国人云亦云的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