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显示器一条竖线求助

楼主(2019-08-14):
可以排除显卡,确定是显示器故障,当年售后修过一次,回来以为修好了,结果用了一段时间还是这样。有时候用手轻轻竖线下方靠近边框的位置,竖线会消失或变浅,这几天问题更严重了,基本不会消失了。
现在已经过保,感觉不像是屏的问题,想问问达人们,大概是哪里故障,有没有拆修的必要,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B:
线的位置不变动的话99.99%是屏的问题(屏上的连接线断裂),驱动板问题的话也不会是就一条细线而应该是大面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的位置不变动的话99.99%是屏的问题(屏上的连接线断裂),驱动板问题的话也不会是就一条细线而应该是大面 ...

看来是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

改天拆了看看吧,太坑了,刚过保

网友:
修屏线成本不高,但是好像设备挺贵的,一般不好搞

网友:
没强迫症就不用管它,拆开你也修不了。压屏的设备几十万RMB

楼主:
好吧,凑合使吧,费用劝退

网友:
一线屏就这么来的……屏线跟屏幕没压好

网友:
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别手欠动它,继续用,用到不能忍受为止。

网友C:
我的AOC显示器和你的情况一样,就是屏线问题,将就着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OC显示器和你的情况一样,就是屏线问题,将就着用吧。

是啊,凑合使吧

网友:
屏线压一下

网友:
这屏只能报废处理了吧

网友:
淘宝有修的,就是不知道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