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先烧高压保险再烧低压保险应该怎么修?

楼主(2019-08-14):
格兰仕的光波炉,电子式的,原来是高压保险烧了,其他功能都正常,今天换上新的高压保险,通电正常,加热烧了低压保险,高压保险没烧,整机不通电,这个要怎么修?

楼主:
量了整流二极管正反都只有200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坏了?

上面是没拆下来测的,拆下来测了下二极管,正常有将近1M欧,反向无穷大

网友A:
微波炉就那几个元件,二极管200欧肯定坏了,应该正反都不通,先测电容,电容正常就断开微波管试机,运行正常就查微波管,最后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就那几个元件,二极管200欧肯定坏了,应该正反都不通,先测电容,电容正常就断开微波管试机,运行正 ...

谢谢,问下电容怎么测?量了下电阻大概有800欧左右,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就那几个元件,二极管200欧肯定坏了,应该正反都不通,先测电容,电容正常就断开微波管试机,运行正 ...

正反都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下电容怎么测?量了下电阻大概有800欧左右,正常吗?

电容档侧容量看看与电容标的数值是否接近呐,电阻档怎么测,冲个低压看看能不能存储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下电容怎么测?量了下电阻大概有800欧左右,正常吗?

不正常,电容先测下充放电和容量,电容里的放电电阻应该是兆欧级的

网友A:
lz这款微波炉是带高压保险的,所以应该只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因为是高压管,除非用8v以上的表测,否则应正反都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款微波炉是带高压保险的,所以应该只有一个整流二极管,因为是高压管,除非用8v以上的表测,否则应正 ...

8V以上的表是什么意思?万用表测二极管还分电压的吗?貌似没看到有这功能的表吧?

网友:
普通万用表测量微波炉高压二极管,正反不通的。需要自制工具测试才行。

网友B:
可以用上图这种方法测一下高压二极管,再配合万用表测,如果双向无穷大的话,高压二极管就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上图这种方法测一下高压二极管,再配合万用表测,如果双向无穷大的话,高压二极管就是好的。

好的,谢谢,明天再测下看看

网友C:
家庭业余修微波炉,如果微波炉有故障,开盖,先目测各部件,看有没有严重烧焦的部件,如果没有,就换电容,换二极管,换保险。一般的讲,就能够修好,如果有进一步的故障,建议放弃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庭业余修微波炉,如果微波炉有故障,开盖,先目测各部件,看有没有严重烧焦的部件,如果没有,就换电容, ...

是啊,大问题就不修了,买个二手的也没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