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9-08-14):
理论上同相电压比反相高,输出高电平,但现在不行。当反相调到3点多伏才输出高电平,估计是什么原因。换了两个芯片都是

网友:
电路没接错吧,很多都是电路接错了

网友A:
好好看规格书,看输入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规格书,看输入范围

谢了,果然都是达不到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