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口气折腾三块主板:磐正EP-MF4-3、磐正EP-4PD-A3I和G31-M7-TE主板

楼主(2019-08-14):
        家里那台老电脑又挂了,前段时间曾发求助帖说,CMOS参数留不住(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60&extra=),后来一直是按F1进去的。今天彻底挂掉了。只好把主板拆出来检查,折腾了两天两夜,结果还是没有结果。把过程整理出来,向大神求救。
        这块主板是去年救回来的,详情请回看相关帖子,磐正超频手EP-MF4-3主板:

反复重启都是板载跑码到“7F”就卡住了:

拆出来很快就发现有一个电容“”怀孕“了 :

跟标称容量相同的新电容比对,差了一半容量:

马上把新电容换上:

故障依旧。只好跑下车棚,找出吃灰已久的诊断卡及其说明书,一查,竟然没有这个代码的含义。但是注意到诊断卡上的BIOS灯始终没有闪,正好这时热心坛友回复说网搜可能是BIOS问题,不谋而合,准备刷BIOS。
网拉了新的BIOS:

把BIOS芯片拔出来:

掣出编程器(幸好还有一台同样是古董的笔记本):

把旧的BIOS先做备份:

把新的BIOS调进来:

写入新的BIOS程序:

应该猜到了,还是不行。
好吧,俺也来学学芯片级维修。测BIOS芯片的工作电压,正常:

测芯片的时钟信号,也貌似正常:

实在没辙了,是不是忘了最基本的?拆出风扇清灰:

各种维护之后,回装,故障还是依旧,只好把它丢在一旁,看看其他的主板还有救不。

这块是自已买的,也是磐正,型号是EP-4PD-A3I:

当时把上面那台救活后,马上把这台搬到小孩房,想给他学习用,不知怎的就坏了,既然有一台用了,反正也是老古董,也就不理它了。现在没有电脑用了,马上想到它了。它也有板载自诊断数码显示的,但是这台更惨,按开机键主板任何反应,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也把BIOS芯片刷了一遍:

故障依旧。

第三台是邻居不要丢在这的,甚至都没网搜这G31-M7-TE主板是什么来头:

声、显、网,集于一身:

也是上电无任何显示。罢了,当晚去电脑城的某修理作坊问了,对方都不修这些板子了。

不死心今天又回头来看那块跳码卡在“7F”板,可是居然上电也无任何反应了,这会传染的吗?翻看自己写的有关这块板的帖子,发现了有价值的线索,原来去年第一次救这块板的过程中就曾出现过这现象,这是帖子截图,绿圈里也是“7F”,当时是换显示器解决的(详情请看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73752):

天哪,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原来是显示器问题。可是,现在是无任何显示了,你说我是折腾哟?还是折腾哟?

网友A:
是开机跑马最后停在7F还是开机就是7F不动?

网友:
充满回忆的板子,25v的电容就别上了,主板还是按原来的电压的上

网友:
NF4的主板还在用?!我的路由器都是4代I3的,老旧东西该下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机跑马最后停在7F还是开机就是7F不动?

是跑码跑到最后停在7F。我找到诊断卡及其说明书了,查了一下居然没有这个代码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跑码跑到最后停在7F。我找到诊断卡及其说明书了,查了一下居然没有这个代码的说明 ...

参考一下吧,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吧,搜的

好,一定去看。用测试卡试了,BIOS没有闪亮(其他正常),应该是BIOS相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吧,搜的

可能不是BIOS问题,问题是越搞越大了。再来支招。

网友C:
别的不说 lz的电容 以我多年的经验 是假货  我曾经淘宝卖过库存电解电容   尼基康的电容屁股不是你那样的 你这是套皮的

网友:
动一下显卡插槽和金手指。不行就应该是其他芯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的不说 lz的电容 以我多年的经验 是假货  我曾经淘宝卖过库存电解电容   尼基康的电容屁股不是你那样的  ...

天哪,小小一个电容也有人造假?也值得人去造假?我这也是淘宝撸的。电容品牌真假不是重点,反正容量摆在那。 别的不说,那“7F”怎么说?有价值的建议,太君大大的有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哪,小小一个电容也有人造假?也值得人去造假?我这也是淘宝撸的。电容品牌真假不是重点,反正容量摆在 ...

电解电容造假 几十年了吧  我 0X年淘宝卖电解电容 那时候假货就多 很多人追求名牌啊  红宝石 日本化工等等 用国产的 台湾的套皮 其实你自己看防爆纹和 地面的 橡胶密封圈 就能看出来 不同品牌不一样的  很容易分辨

网友D:
G31-M7 TE 6.3在这里找到了相同的,版本也一致,随便看了几眼型号旁边的原件,都是一样的,这里有你想要的BIOS和驱动下载哦。
https://www.biostar.com.tw/app/en/mb/introduction.php?S_ID=363

楼主:
引用 网友D:
G31-M7 TE 6.3在这里找到了相同的,版本也一致,随便看了几眼型号旁边的原件,都是一样的,这里有你想要的B ...

谢谢指导,问题是现在上电无任何显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问题是现在上电无任何显示呢。

那不知道哦,我也不会修。

网友:
长时间不使用的或者老旧主板我首先检查主板的CMOS电池,电池没电也会导致机器无法启动,并且没有报警

网友:
看得我好想20块钱卖张主板给楼主

网友:
二手的40左右,刚入手了一个。低价的东西,不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我有几张G41,都是好的,刷过微码,可以直接上硬改771,楼主要的话,优惠价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