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一个得伟DC988电钻

楼主(2019-08-14):
这几天关注得伟洋二。打黑了几个能转的,988,925,951其中925比较满意,今天看到这个 988可以看出电机非常新但是居然不带冲击,我看的 988都是带冲击的铁夹头,所以这个是换了其他型号的头还是就有不带冲击的988?
另外我的打到的988夹头里面反牙螺丝被拧花是不是就没办法拆了。。。

楼主:
刚刚拍卖结束拍到了97买家是一个只拍不卖的,一直觉得这种号都是托

网友A:
那个润****啥的,经常的就是五六十拍下的,988想带冲击是不可能的,和925的齿轮箱是两种结构们根本就不能带冲击,925的罗姆夹头那真的是不错,不会打滑,好用的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润****啥的,经常的就是五六十拍下的,988想带冲击是不可能的,和925的齿轮箱是两种结构们根本就不能带 ...

我这2个988都是带T的啊,拍卖看到现在998就这个只有钻头标的

楼主:
那个猫头是我一般成色的45就放弃了,好的到80也放了

网友:
得伟988是有带冲击的,只是你的这只电钻前段和里面的齿轮箱被换掉了,得伟这种类型的电钻配件好多都能互换。

网友B:
925牛逼  可惜收不到成色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25牛逼  可惜收不到成色好点的

我收了个过得去的,主要是罗姆夹头全新,不是平常925带2个洞的夹头

网友:
可能是换壳的987还是多少,对应的一个型号不带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