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dell 3020mt机箱 换dell xps9100机箱

楼主(2019-08-14):
老机箱放不了特别长的显卡 打算双十一买rx5700 所以机箱先准备起来了。
现在新机箱都是侧头+薄铁皮。按理说3020mt的接近1mm的铁皮已经不错了。发现了xps9100 (应该是当年的dell高端系列) 足足20kg的机箱。一个侧板就有4kg抵上垃圾机箱的重量了。
现在很多机箱喜欢把前面板封死,我感觉他们可以学下10年前的dell  钢琴漆前面板+前面板底部大规模隐藏式进风孔。 (目前机箱部分在前部侧缝挖孔的进风效率较低   前进后出总归是原始又完美的风道。)

楼主:
老机箱我把pci 铁条据了一条 方便 涡轮显卡风道排风。。。 新到的机箱暂时就没动。  这个二手机箱+自带的525w电源 价格是168:lol:+德邦运费97:cry:

网友:
3020机箱求赠送

网友A:
同款机箱.10年前700多买的.里面东西换了3套了.这机箱和电源一直都在.没有共振,散热良好,就是太沉了.

网友B:
这机箱二手的都这么贵????

运费感人啊,楼主真爱啊

我家里有两个惠普机箱,也是很厚很重。硬盘位还是抽屉式侧面抽取,方便。你这个机箱装了主板散热器,硬盘拆装就麻烦了

只是,我的惠普机箱是定制螺丝孔位,普通主板装不上,可恨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机箱.10年前700多买的.里面东西换了3套了.这机箱和电源一直都在.没有共振,散热良好,就是太沉了. ...

是的 我的垃圾机械硬盘放上去 共振都没了。 就是电源风扇好像很保守 转速很慢。我怕夏天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箱二手的都这么贵????

运费感人啊,楼主真爱啊

40斤的铁疙瘩 价格还好。 京东随便一个有牌子的机箱都要200了 铁皮都是0.6mm的。我硬盘好像是放错位置了 装上去很难拆

网友:
我记得xps的7100那种面板是防金属颜色的,造型都一样,感觉比这个好看

网友C:
以前喜欢品牌机机箱,联想、DELL、HP的机箱我都收藏有,但是很少有装得下标准ATX主板的,其实现在300左右的品牌机箱做工不差,设计也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喜欢品牌机机箱,联想、DELL、HP的机箱我都收藏有,但是很少有装得下标准ATX主板的,其实现在300左右的 ...

大约 intel 1155之前的 775平台 dell 联想 hp的机箱都是btx 构造 用不了正常atx主板。比较尴尬,而且质量是最好的一代。我记得读书时候 dell的btx 机箱非常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