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求助]有关蓝牙音频发射器电流声解决方案

楼主(2019-08-14):
网上购了两块蓝牙音频发射模块,一块好的,另一块蓝牙音箱能接收,但有吱吱电流声,卖家认为是焊接问题,也担心是蔽闭线问题,尝试多次,最后发现用手碰到板子上一块标有24,000的元件电流声就消失……松开手电流声又有了
现在想知道1.那个元件叫啥,起什么作用?是不是坏了换掉吱吱声就能消失?
2.如果不用换掉,怎么改变线路?
谢谢解答

网友:
换掉试试吧,可能晶振频偏过大

网友:
那是一个24MHz的晶振

网友:
按住等于接地了,我的建议是晶振外壳焊一个小电容对地试试。不知道晶振外壳是否有做屏蔽链接,不敢直接接地,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直接接地。

网友:
在那个元件的铁壳子上焊一条线连到电源GND

网友:
低端芯片没有可玩性 去买csr的吧

网友A:
你这个蓝牙版本是4.2还是5.0的?

现在汰宝上有很多才卖10来块钱的标称5.0的蓝牙接收器,不知真假

网友B:
要做隔离的 就是蓝牙芯片的供电不能和功放同地
不然就会有高频的嘟嘟嘟  淘宝有那种带隔离电源模块的卖  如果不想换 你可以试试吧晶振外壳接到负极
如果不行就用手机充电器改个单独的电源给蓝牙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做隔离的 就是蓝牙芯片的供电不能和功放同地
不然就会有高频的嘟嘟嘟  淘宝有那种带隔离电源模块的卖   ...

这是发射器,音源一般是手机或者播放器,不太会跟这个共电源

网友:
接地问题,从新把地线看一下
模拟部分地线要单独走到电源入口,并且加一个电源退藕电容

网友:
手按晶振杂音消失可能和晶振接地有关可以晶振外壳接一102-103电容到地试试,如果还有杂音那就重点在电源线信号线上去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蓝牙版本是4.2还是5.0的?

现在汰宝上有很多才卖10来块钱的标称5.0的蓝牙接收器,不知真假 ...

蓝牙版本4.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蓝牙版本是4.2还是5.0的?

现在汰宝上有很多才卖10来块钱的标称5.0的蓝牙接收器,不知真假 ...

十来块的4.2亦或5.0,想想吧,玩的话不必,试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