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风扇降速插座

楼主(2019-08-14):
北方渐渐入秋,天气开始转凉,有时吹风扇时,觉得风扇最低档风力也有些大,利用手里的材料DIY一个风扇降速插座。原理很简单,就是插座接入前串接一个电容(串接电容容量大小与降速效果成反比,容量越大,降速效果越低),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达到降速效果。使用效果还可以,55W的落地扇,接在降速插座上,最大档比不接前的最低档风力还小了一些,最低档基本可以算是微风;三档风扇成了六档。当然,也可以直接改装到风扇内部,通过开关来控制。个人觉得改装到风扇内部,通用性不是很好,只固定使用在一台风扇上,不如外接降速插座,可用在不同款风扇上。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先上成品图。本打算使用明装带开关的五孔插座,无奈使用的安规电容个头有些大,放不下。于是就找了个一般的86型五孔插座加暗装盒,内部空间够大,可以方便组装。连接方式用的SM-2P 2.54接插件,用来带落地扇不成问题。用的这款86型五孔插座带安全门,插拔不方便,就把安全门去掉了,使用时才接电,一般不会有问题,先用着,有合适的86型五孔插座再换吧!

使用的SM-2P 2.54接插件和VE0508针形端子

使用的SM-2P 2.54接插件焊接好的串接电容,用的3.3uF的安规电容(串接电容容量大小与降速效果成反比,容量越大,降速效果越低),卸放电阻用的是1M欧姆的;另一条是直接短接的,可以使插座直通。

使用VE0508针形端子连接五孔插座;因为只用来给风扇使用,使用的2x0.5mm2的平行线,只接五孔插座的L、N即可。规范的话,建议使用3芯线。

使用这种VE0508针形端子,由于线径不是很贴合,即使压接后,固定的也不是很牢固,针形端子易脱落;建议导线长出针形端子一点,并在针形端子顶部上锡固定。

检查无误后组装起来

附:扩展功能

换上短接的SM-2P 2.54接插件线,可以使直通使用,也可以接其它插座使用,注意负载功率。

网友:
什么原理啊

网友:
小巧构思,不错

网友:
何不改在风扇里面,6档

网友A:
直接放到风扇内,加个开关控制直通和经过电容。

网友:
我家里面的我直接拆了风扇,装里面了,现在风不大也不小,刚好合适

楼主:
原理很简单,就是插座接入前串接一个电容(串接电容容量大小与降速效果成反比,容量越大,降速效果越低),利用电容在一定的交流信号频率下产生的容抗来限制最大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放到风扇内,加个开关控制直通和经过电容。

个人觉得直接放到风扇内,加个开关控制直通和经过电容。不如使用外接降速插座通用性好。后者可在不同款风扇上使用。

网友:
在旁边加个开关就可以直接6档了

网友:
家里就一台落地扇所以就直接改到电扇里了,电容再并联一个开关,就是6挡的了。

网友B:
我们这电风扇快下岗了。。。

网友:
安装到风扇上要方便点。

网友C:
做得很漂亮!要求不高的话串电容是个不错的选择,简单又方便

网友D:
容量越大,降速效果越低?感觉这句是病句。电容容量越大,风速变的越慢。但是降速效果越低让人觉得不可理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理很简单,就是插座接入前串接一个电容(串接电容容量大小与降速效果成反比,容量越大,降速效果越低) ...

电容不是通交流阻直流,这样会不会相当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越大,降速效果越低?感觉这句是病句。电容容量越大,风速变的越慢。但是降速效果越低让人觉得不可理解 ...

容量越大,降速效果越低。说的是电容容量越大,风速改变的越小,不是变得越慢,而是变化不大。换个说法,只要串接了电容,就会降速,容量越大,降速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很漂亮!要求不高的话串电容是个不错的选择,简单又方便

本来打算使用明装带开关的五孔插座,通过开关控制直通或者降速,加装2种不同颜色指示灯显示工作状态。无奈使用的安规电容个头有些大,放不下。以实用为主,改装成最简状态降速插座。
之所以没有改装到风扇内部,主要是为了通用,家里一般都有落地扇、台扇,用久了还会更换风扇,用降速插座一般不会因为风扇变化而不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电风扇快下岗了。。。

北方电风扇都快下岗了。
今年东北的雪会比以往来得早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不是通交流阻直流,这样会不会相当于短路?

电容两极片是隔离的,不会相当于短路。

网友:
我是把电容接在一开五孔的开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