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奇怪的新硬盘,究竟什么情况?

楼主(2019-08-14):
拿到一个酷狼4t的新硬盘,奇怪的是没有盒子,只有一个静电袋,连上电脑找不到盘,用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发现盘,没有分配盘符,而且有两个分区,格式化一个分区后用hd tune pro5.6检查 通电时间有13位数,通电周期两次。处处透着怪异。究竟什么情况?

网友A:
好歹上个图呀,就这样让我们猜呀

楼主:
图来了,来了,图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上个图呀,就这样让我们猜呀

请看图,字数

网友:
二手盘
字数

网友:
新不新主要是看外观,注意一下细节,比如金手指、螺丝孔什么的,毕竟旧的很难清干净,这玩意没法泡水里洗。
还有看看外观有没细小的刮痕。就我知道网上有卖硬盘的标签,就是说硬盘上面那张纸是可以重新粘新的上去。而且你看到的这个SMART状态表其实是可以用工具修改的,并不可信

网友:
北京中关村科贸电子城,我上次去修笔记本正好他家数据修复的,别人搬走一箱27块硬盘,扫码付款了27元,问他说批量清smart信息的话1元一块。

网友B:
没拍到关键,鼠标点一下通电时间,在软件最低下可以显示天数,我的15位数才190天,你的13位数也就不到2天。

网友:
莫慌,鼠标点一下通电时间计数看看

网友C:
软件太老了,用新版的就好了,我的系统是server2016的都没错误

网友:
买盘送片吧,隐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拍到关键,鼠标点一下通电时间,在软件最低下可以显示天数,我的15位数才190天,你的13位数也就不到2天。 ...

怪异的是找不到盘和分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太老了,用新版的就好了,我的系统是server2016的都没错误

用最新的5.7也一样

网友D:
希捷的有些机械硬盘的数据就是显示很大,这个没什么问题,选中后底下会显示正确值。新盘是未初始化状态,没有分区要自己在磁盘管理中初始化并分区或用分区工具分区使用。新盘通电一次,你再插上开机就是两次,次数也正常。但数据是可以清除的,盘新旧就看盘的电路板有无氧化发黑

包装的话原厂出厂是没有纸盒包装的,就一个静电袋,所谓盒装是总代理或者商家自己装的

网友E:
把硬盘发几张细节图片上来看下?不要什么软件检测的图片。。。

网友:
估计是楼主的主板不支持,或者BIOS中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捷的有些机械硬盘的数据就是显示很大,这个没什么问题,选中后底下会显示正确值。新盘是未初始化状态,没 ...

没有包装盒可以理解,有分区就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硬盘发几张细节图片上来看下?不要什么软件检测的图片。。。 ...

从外观看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最新的5.7也一样

那就恭喜了,你买到翻新盘了,时间可以清零,但是数据不会变,而且翻新后是在某特定系统下初始化的硬盘,兼容性有问题,找卖家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