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厨房小台秤改下电池

楼主(2019-08-14):
家里有个爱做美食的老大也挺好各种器具一大堆。但是作为一个男同胞看来,有些东西实在不能忍受!比如一个放不进两节五号电池硬压下去在使用过程中还会掉出来!
那么男同胞为什么要这么抓狂呢?!因为掉出来电池你得装上去!你还得负责因为掉电池后忘记加多少食材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所以今天看看能不能将台秤改下充电电池……先拆下来标记下。防止接错线。
简陋至极的结构。果然是一次性的设计

没有可充电池怎么办?
拆个刷卡机

再看看我之前买的锂电池保护板。
焊接的时候发现TM居然是不锈钢的焊面。。而且有没有不锈钢助焊膏

网友:
运气好也是能焊的

网友:
拿个胶带贴好就不管了

网友:
拿砂紙或小刀劃兩下,
上個松香還是很容易焊的,
五號七號電池都能焊.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打个小孔,用一个螺丝螺母锁着线接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打个小孔,用一个螺丝螺母锁着线接出来就行了

还有这种操作。一直以为必须焊接

网友B:
要降压,我的一个烧坏了!!

网友:
保护板上那两个焊点是给你点焊用的,不是给电烙铁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降压,我的一个烧坏了!!

用xc6206p3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xc6206p302

没那么麻烦,我直接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