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福禄克15b

楼主(2019-08-14):
同事的福禄克不开机,拿回来拆,原来没放电池,,,,,
顺便拆开看看,问题来了,为什么别人的都是牛屎,这是硬封。蜂鸣档短接不响,电阻档压根就不准,而且短接还有数字,换挡,只有小数点动。还有内部板子上面写着17b,前面是15b,被人换过难道。这元件和工艺真挺好

网友:
这个表可能时间稍微早点,用的硬封,现在出厂应该用的牛屎吧,这板子写的17,很有可能是通用板子

网友:
赶紧修修吧,好表

网友:
15和17本来是通用版的

网友:
表不错,修理一下吧

网友:
修修还是可以再用的,不过要升级到17b的话要增加元件。

网友:
班子左上角没有测温的原件,是15 b

网友:
F15B能自己加几个按键改成F17B的,电路板通用

网友:
拼件机,我咸鱼上拍了个,卖家说的

网友:
我的15B十多年前买的是硬封的。板子是通用,之前有人改过17B。不准可能调下就好了。

网友:
早期的15b,但还不是最早的,修修用吧挺好的,这表自己校准很方便,除了稍微慢点没啥大缺点。
看现象是保护电路烧了

网友(2021-02-12):
硬封不错,值得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