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市面上销售的W5500以太网模块哪种质量最好,是否可独立向PC发送数据?

楼主(2019-08-14):
我想做一个可以接在交换机下面向局域网内不同PC主机发送数据指令以实现某种目的的小装置,X宝上销售的这种28元的W5500以太网模块 SPI接口 TCP/IP STC15/STM32单片机是否能实现呢?

看介绍说W5500是一款全硬件TCP/IP嵌入式以太网控制器,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更加简易的互联网连接方案。W5500集成了TCP/IP协议栈,10/100M以太网数据链路层(MAC)及物理层(PHY),用户无需特别关注TCP 和 UDP的实现过程,只需设置好相应配置和查询工作即可。

支持硬件 TCP/IP  协议:TCP, UDP, ICMP, IPv4, ARP, IGMP, PPPoE
支持 8  个独立端口(Socket )同时通讯
支持掉电模式
支持网络唤醒
支持高速串行外设接口(SPI  模式 0,3 )
内部 32K  字节收发缓存
内嵌 10BaseT/100BaseTX  以太网物理层(PHY)
支持自动协商(10/100-Based  全双工/半双工)
不支持 IP  分片
3.3V  工作电压,I/O  信号口 5V 耐压;(充分支持5V MCU IO)
LED  状态显示(全双工/半双工,网络连接,网络速度,活动状态)
48 引脚 LQFP  无铅封装(7x7mm, 0.5mm 间距)

以上这款质量怎么样,加装上散热片后是否能胜任7×24h不间断持续运行呢?
顺便再请教一下,国内有人气好学习交流单片机开发的技术乐园吗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外行了,之前没接触过这些,看来W5500只是个以太网扩展模块,要想实现具体的网络应用功能,必须通过SPI串口将它连接到一个STM32单片机上。。。其实我要开发的这个小装置很简单,就是单片机通电后实时监测来自电源适配器的电压,当市电发生停电时,输入端的电压会突然消失,此时单片机就通过以太网端口以UDP模式向局域网广播一条指令,局域网内凡是安装了与之配套的Client软件的PC都会在设定时间内自动关机

就这个功能,不知用27元的STM32F103C8T6开发板是否能胜任,72MHz的CPU处理这么点以太网数据不会被冲死吧?

网友A:
W5500  随便哪种模块都行,质量无所谓。但是W5500独立干不了这事,需要一颗单片鸡控制。
至于用什么单片机,还有发不发热这些,都跟你要发送的内容有关。
spi接口有也行,没有也可以用一般的gpio模拟,主要就是看rom大小了,至于多大合适,就看你要发什么。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额外散热。 当然,你频繁发送数据,那就要考虑了。

网友B:
如果你的局域网有wifi,一块esp8266就能解决你的所有 问题。

网友B:
而且,你这明显是有UPS的,好点的UPS就带断电通知的,通过串口会通知电脑,这个电脑或者服务器再通知其它电脑就行了。

网友C:
文中提到的单片机都能满足要求,但是建议楼主选择以太网串口模块,这样难度能降低很多。以前用f103调通过。
/**********************************************************************************************
* 工 程 名:  W5500模块测试
*
* 硬件连接:
*  PB12←--→ LED                       小蓝开发版管脚示意图
*  PB0 ←--→ W5500_SCS                          ┌   SW  ─┐
*      ←--→                              Vbat─┤VB    3.3├─3.3V
*  PA5 ←--→ W5500_SCK                        ─┤C13   GND├─GND
*  PA6 ←--→ W5500_MISO                       ─┤C14    5v├─5v
*  PA7 ←--→ W5500_MOSI                       ─┤C15    B9├─
*      ←--→                                  ─┤A0     B8├─
*  PA9 ←--→ USART1_TX                        ─┤A1     B7├─
*  MCU ←--→ 00000000                         ─┤A2     B6├─
*  MCU ←--→ 00000000                         ─┤A3     B5├─
*  MCU ←--→ 00000000                         ─┤A4     B4├─
*  MCU ←--→ 00000000                spi1_CLK ─┤A5     B3├─
*  MCU ←--→ 00000000                spi1_MISO─┤A6    A15├─
*  MCU ←--→ 00000000                spi1_MOSI─┤A7    A12├─
*  MCU ←--→ 00000000                         ─┤B0    A11├─
*  MCU ←--→ 00000000                         ─┤B1    A10├─Uar1_Tx
*  MCU ←--→ 00000000                         ─┤B10    A9├─Uar1_Rx
*  MCU ←--→ 00000000                         ─┤B11    A8├─
*  MCU ←--→ 00000000                     REST─┤RSET  B15├─
*  MCU ←--→ 00000000                      3.3─┤3.3   B14├─
*  MCU ←--→ 00000000                      GND─┤GND   B13├─
*  MCU ←--→ 00000000                      GND─┤GND   B12├─(LED)
*                                                └─ USB ─┘
*
***********************************************************************************************/
Pin Nb  PINs          FUNCTIONs           LABELs
5       PD0-OSC_IN    RCC_OSC_IN
6       PD1-OSC_OUT   RCC_OSC_OUT
15      PA5           SPI1_SCK            W5500_SCK
16      PA6           SPI1_MISO           W5500_MISO
17      PA7           SPI1_MOSI           W5500_MOSI
18      PB0           GPIO_Output         W5500_SCS
19      PB1           GPIO_Output
25      PB12          GPIO_Output         LED
30      PA9           USART1_TX
31      PA10          USART1_RX
34      PA13          SYS_JTMS-SWDIO
37      PA14          SYS_JTCK-SWCLK

  43. Configuration        STM32F103C8
  44. STM32CubeMX         4.26.0
  45. Date        07/05/2018
  46. MCU        STM32F103C8Tx

PERIPHERALS        MODES        FUNCTIONS        PINS
RCC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RCC_OSC_IN        PD0-OSC_IN
RCC        Crystal/Ceramic Resonator        RCC_OSC_OUT        PD1-OSC_OUT
SPI1        Full-Duplex Master        SPI1_MISO        PA6
SPI1        Full-Duplex Master        SPI1_MOSI        PA7
SPI1        Full-Duplex Master        SPI1_SCK        PA5
SYS        Serial Wire        SYS_JTCK-SWCLK        PA14
SYS        Serial Wire        SYS_JTMS-SWDIO        PA13
SYS        SysTick        SYS_VS_Systick        VP_SYS_VS_Systick
USART1        Asynchronous        USART1_RX        PA10
USART1        Asynchronous        USART1_TX        PA9

网友D:
tpyboard V201好像带网口,就是有点贵,如果有wifi直接用esp8266,10块钱搞定,
或者加10几块钱弄个wifi路由器加esp8266,直接用micropython写个服务程序就行了

网友E:
W5500只是调试过,没有用过,工程中用过W5100,一个牌子的,可24小时*365天稳定运行,你要能独立运行的也有,W5200还是5300忘记了,你自己查一下吧,51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500  随便哪种模块都行,质量无所谓。但是W5500独立干不了这事,需要一颗单片鸡控制。
至于用什么单片机 ...

嗯,现在在找合适的单片机开发板,考虑到要实现的功能非常简单,就是实时侦测电源适配器输入给单片机的电压,当降至某个预设阀值时即表示市电停了,接着就通过W5500以太网模块向局域网UDP广播一条指令,数据量非常小,就一行字符串

不知道是否可以用下图这种8元的STM32F103C8T6 ARM STM32最小系统板来实现,这个小开发板支持W5500以太网模块吗?
产品介绍
这是一款基于STM32F103C8T6ARM核心板的核心芯片,功能如下:
1,主板基于最基本的MCU电路,8M和32768晶振电路,USB供电电路。
2,核心板分为两行,通向所有I / O端口。
3,具有SWD模拟调试下载界面,简单方便,调试速度快。
4,使用Mirco USB接口,可以做USB通讯和电源,USB接口,兼容普通安卓手机充电器接口。
6,RTC水晶爱普生品牌,易启动,更稳定。
7,带双针,但针脚没有默认焊接,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应用场景选择适合自己的焊接方向。

芯片描述:
1,STM32F103C8T6,新版发货统一使用cks32芯片,功能完全一样。
包装类型:LQFP;
引脚数:48;
内核:Cortex-M3;
工作频率:72MHz;
存储资源:64K Byte Flash,20KByte SRAM;
接口资源:2x SPI,3x USART,2x I2C,1x CAN,37x I / O端口,
模数转换:2x ADC(12位/ 16通道)
定时器:3个通用定时器和1个高级定时器
调试下载:支持JTAG / SWD调试接口下载,支持IAP。
2,RT9193:3.3V稳压芯片,最大输出300mA。

接口说明:
1,SWD接口:支持仿真,下载和调试。
2,Mirco USB接口:电源和USB通讯,不支持下载。
3,USART1接口:USART1可用于下载程序,或使用USART1进行通信。
4,MCU引脚接口:引出所有I / O端口引脚,便于与外设连接。
5,5V和3.3V电源输入输出接口:常用于外接电源,或与其他模块共同接地处理
其他设备描述:
1,电源指示灯(PWR):电源指示灯状态,可判断电源是否稳定。
2,用户LED(PC13):方便I / O输出测试或指示程序运行。
3,开始跳转选择编程模式:(1,用户闪存2,SRAM 3,系统存储器)。
4,复位按钮:为用户程序复位芯片。
5,8M晶振:可设置频率使系统主频为72MHz。
6,32.768KHz晶振:可用于内置RTC或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局域网有wifi,一块esp8266就能解决你的所有 问题。

esp8266自带单片机吗,还是只是个wifi网络模块?家里当然有wifi,但考虑到我是要做UPS辅助装置,要求可靠稳定,无线网络自然无法和有线网络比,所以才选择了W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你这明显是有UPS的,好点的UPS就带断电通知的,通过串口会通知电脑,这个电脑或者服务器再通知其它电 ...

带通讯控制功能的UPS都比较贵,感觉一般家用普通后备式就可以了,我一直用的山特TG1000,这款非常耐用,13年买的,去年换了一次松下电池,一直服役到现在,就是没有断电控制功能,所以我才想着开发一个小装置,对普通后备式UPS进行革命性改造,实现网络集群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中提到的单片机都能满足要求,但是建议楼主选择以太网串口模块,这样难度能降低很多。以前用f103调通过。 ...

串口的话只能和一台电脑通讯,而且还要扯一根串口线到主机箱后面,我是想同时控制多台机器,所以RJ-45最合适。另外麻烦你再解答一下我9楼的帖子

网友C:
没问题,我就是用这个调通的,看上面文件的管脚,都一样的。当时我有两个103的板子,蓝色的和黑色的,蓝色的好。
* 工 程 名:  W5500模块测试
*
* 硬件连接:
*  PB12←--→ LED                       小蓝开发版管脚示意图
*  PB0 ←--→ W5500_SCS                          ┌   SW  ─┐
*      ←--→                              Vbat─┤VB    3.3├─3.3V
*  PA5 ←--→ W5500_SCK                        ─┤C13   GND├─GND
*  PA6 ←--→ W5500_MISO                       ─┤C14    5v├─5v
*  PA7 ←--→ W5500_MOSI                       ─┤C15    B9├─
*      ←--→                                  ─┤A0     B8├─
*  PA9 ←--→ USART1_TX                        ─┤A1     B7├─
*  MCU ←--→ 00000000                         ─┤A2     B6├─

楼主:
引用 网友D:
tpyboard V201好像带网口,就是有点贵,如果有wifi直接用esp8266,10块钱搞定,
或者加10几块钱弄个wifi路 ...

我的应用很简单,用不着这么好的板子,太浪费了,如果真要上TPYBoard v102这种级别的,索性直接搞个orange pi orangepi zero 开源创客 开发板 全志H2+ 香橙派了。。。有wifi,但考虑到可靠稳定性,无线网络自然无法和有线网络比,所以才选择了W5500
我准备用那种8元的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详见9楼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E:
W5500只是调试过,没有用过,工程中用过W5100,一个牌子的,可24小时*365天稳定运行,你要能独立运行的也有 ...

W5500是不是比W5100更好?你说的独立运行是什么意思?搜了一下,W5200、W5300倒是有这两款芯片,但X宝上的产品很少,而且也很贵,看介绍只是性能更好,适合流媒体领域,但pcb上也没见有集成51单片机开发模块啊,不还是需要配合一块MCU才能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W5500是不是比W5100更好?你说的独立运行是什么意思?搜了一下,W5200、W5300倒是有这两款芯片,但X宝上 ...

W5500是W5100的进化型,好一些。具体看文档。
独立运行,就是不需要外接单片鸡。
如果你有wifi环境,还真的是esp8266更方便,有现在的idr环境,你可以自己编程,另外也可以有gpio和adc给你用,连接还方便,省得布线。
连接之后,w5500和esp8266是一样的,有线无线都是走tcpip协议。但是esp8266不需要外挂单片鸡,不需要拉网线。
w5100/w5500跟stm32,51,avr,pic,这些单片机都能轻松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我就是用这个调通的,看上面文件的管脚,都一样的。当时我有两个103的板子,蓝色的和黑色的,蓝色 ...

嗯,非常感谢!
但是我有点力不从心,在这方面几乎是0基础,属于半路上车,连常用端口的连接方法都不懂,感觉接触的太晚了,要是10年前就开始学就好了……
所以我想多花俩钱儿入个坑,先买个功能接口比较丰富的ARM单片机学习实验板,从最基础的一步一步学起
看上了这款105元的STM32F103ZET6开发板,所有端口都焊好了插槽,搭接扩展模块方便,因为是工厂店铺,有技术售后,提供的配套材料和试验程序也很丰富,还有视频教程,详见下图:

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另外还需要买个仿真器,JLINK V9怎么样?

网友B:
esp8266和arduino比51、STM32简单多了,尤其是网络方面的编程,51、STM32是纯单片机,还要另外的网络模块。8266是单片机+WIFI模块,ardunio编程非常容易。而且也算是最便宜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5500是W5100的进化型,好一些。具体看文档。
独立运行,就是不需要外接单片鸡。
如果你有wifi环境,还真 ...

像W5500这种以太网模块有自带MCU可以独立运行的产品吗?
wifi环境是有的,也在论坛里看到很多人用esp8266开发的小作品,确实很方便
以下图中这几款都是esp8266,应该选哪种质量最好能满足我的需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和arduino比51、STM32简单多了,尤其是网络方面的编程,51、STM32是纯单片机,还要另外的网络模块。 ...

为什么esp8266模块就必须设计成MCU+WIFI的组合架构,而W5500以太网模块不这样设计呢?

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STM32是因为我看到学开发这个的人比较多,网上中文资料也应该很丰富,遇到问题容易解决。你说的arduino uno r3原装意大利英文版是下图这款开发板吗?
看它的PCB做工非常漂亮有质感,官方提供的学习教程也很全面,就是不知道网上的资料多不,这么贵的板子CPU主频怎么才16MHz,能胜任网络项目的开发吗

另,麻烦你再解答一下我19楼的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6152&pid=1475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