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功放板和喇叭都有 就是不会接 万能的坛友给看看

楼主(2019-08-15):
板子是接12V供电的、一堆接口也没定义标记

网友:
看样子还缺少一个面板和电源

网友:
看着挺高级的,不知道没有面板能不能用

网友A:
不像是功放板,连电感都没有,像是前级吧。

网友:
圆插头是电源线,最大12V;两组白色插头座是喇叭;板载两个插孔是信号输入?排插应该是接控制面板的,不知道没有面板能否出声。

网友:
试查芯片型号

网友:
圆贴纸撕了看看下面字。也许是型号呢。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个板子上的接口是另一块板子的,很可能是液晶屏或者按键控制,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高保真音频组件啊,看样子不像是功放板

网友:
何必玩这么复杂的~看这块板子有许多插针,估计还得连别的板子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功放板,连电感都没有,像是前级吧。

TPA3001是20瓦单声道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网友:
有dsp的。。应该还有屏幕和按键板。。。洗洗睡吧。。或者把前面dsp前级断开直接当个后级用

网友:
有DSP的.没有面板和遥控没办法用的。

网友:
明确告诉你这个不是传统的功放板,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哪种设备上的,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个是个和语音处理相关的板子。因为这上面的AD73311是音频编解码器,adsp bf533是16位DSP处理器,可以处理音频的解码,TPA3001是单声道音频功率放大器。所以整个电路板的功能就清楚了。这个是两路单声道输入,两路单声道输出的板子。至于说是直接输出还是有软控就不知道了。另外这个板子DSP处理器应该还有单独一路供电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