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一个台电的U盘无法格式化,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求助!

楼主(2019-08-15):
我有个台电的U盘现在无法格式化,情况如下:
我就继续格式化

但是容量显示未知容量

我按格式化后还是不行。

后是这个提示
我又用了好多软件进行修复毫无反应,我就找了量产工具

得出是慧荣的主控 SM3269AB,没找到其工具,说是可以用SM3268AB 代替,

闪存型号选择方面压根没有我U盘的闪存型号我怎么选
应该怎么弄才行,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但是我还是请问帮助看下我哪里设置错了,还是不对。麻烦给说下详细的设置,我现在对U盘属 ...

设置里,左下角,force ddr取消

网友A:
这个就是3268AB的主控,用SM32X_2.5.67_R0724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吧,DBF文件里有这个ID:
@ 45 3E 99 B3 7A 72 3D 10 03 09 05 06 00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5F 1F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SanDisk SDYNBIAMA-032Gx4 R0524 3D TLC
会自动识别的。

网友B:
上次我的U盘也这样,后来我用这个软件格式化的,希望有用 链接 http://www.upantool.com/hfxf/xiufu/2015/FormatTool.html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跟你一样的……选择通用的那个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的U盘也这样,后来我用这个软件格式化的,希望有用 链接 http://www.upantool.com/hfxf/xiufu/2015/F ...

朋友,对不起,我之前试用你给我这个软件好几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3268AB的主控,用SM32X_2.5.67_R0724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吧,DBF文件里有这个ID:
@ 45 3E 9 ...

那朋友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给个软件下载的地址,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朋友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给个软件下载的地址,谢谢

版本号都给你了诶,自己百度一下就不信你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本号都给你了诶,自己百度一下就不信你找不到

问题是我试了一堆,不知道哪个行,反正一个都红了,我所以才问的,谢谢。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3268AB的主控,用SM32X_2.5.67_R0724这个版本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吧,DBF文件里有这个ID:
@ 45 3E 9 ...

谢谢你的指点,但是我还是请问帮助看下我哪里设置错了,还是不对。麻烦给说下详细的设置,我现在对U盘属于小白但是喜欢研究而已,谢谢好人

网友:
:lol:30包邮解君愁

楼主:
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还想向学会,毕竟小白到大师需要时间和错误的台阶。要不怎么配在这个那么好的论坛里。不懂我就要不耻下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左下角,force ddr取消

谢谢,如果不行,麻烦你再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左下角,force ddr取消

还是不行,报错了,麻烦你有空看下,指点下。谢谢

尤其是最后一幅图里的显示265G的,我是128G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我是自动识别上的改不了选不成。

网友D:
为什么不试试这样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试试这样设置呢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为什么不拿去售后?台电京东的话五年换新,走售后就行,一分钱都不用花
没有购买记录的话送广州售后按照出厂日期一年换新,四年付10块换新,运气好10块都不用付

网友:
30包邮解君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