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XHP50的手电到底实用不实用

楼主(2019-08-15):
作为手电,最重要的还是实用。
最近烧了一直XHP50的手电,说实话。只能装装逼,实用性实在不高。
2节18650电池。筒子挺有分量。5档。
说实话,高亮确实比我L2的筒子亮。中亮感觉就差不多了。低亮不如。
--
室内温度27度。
因为没有温度计,所以没法测量具体温度。
说重点了,XHP50的筒子热量实在感人。高亮10分钟,筒子已经热的握不住了。秒钟掐秒的,时间准确性不用说。
里面是锂电池啊,这么热也有点心虚,赶快拆开筒子散热。
排除电池发热问题,电池持续3A放电,不会怎么热。这个筒子也就1.75A的电流。
换到中亮,10分钟的时候,筒子前端也热的不行,还至于握不住,后端还行,15分钟,也不行,握不住了。
拆开继续散热。
切换到低亮,半个小时了。热量还能接受。
简直了。。。
这筒子买的有毛用啊!XHP50尚且如此,何况XHP70。望打算入手50,70手电的同志要注意实用性。
实用性堪忧,那这些厂家还生产这样的手电干嘛?
还是说我的筒子不行?
--
再说说我那个10W的L2,我的L2手电连续开个20分钟,会过热保护,这个筒子买了好久了,用的极少。
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留下了。
--
无语,难道手电只适合用3W的?
其实我更多的是用我手里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3W小手电。

网友A:
热量导出来是好事。不过确实很烫!电池续航也是问题。另外,P50只有1.75A电流?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量导出来是好事。不过确实很烫!电池续航也是问题。另外,P50只有1.75A电流?表示怀疑。 ...

8.3*1.75=14.5W,功率不小了,
筒子,控制板,什么的估计没那么好。
这发热当真没法做手电了

网友:
进来了解一下内幕

网友:
说明这不是手电筒,这是个暖手宝啊!

网友B:
买几百一个的大家伙就没这事了。这种灯珠本身就要靠大筒身来散热.

网友:
上个图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C:
什么手电?电路没有温度保护?

随身带欧莱特老版S20,好像是L2灯珠,高亮320LM,连续点亮很热但还能握住,中亮100LM,日常使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手电?电路没有温度保护?

随身带欧莱特老版S20,好像是L2灯珠,高亮320LM,连续点亮很热但还能握住, ...

店家说是有的。这个芯片耐温15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店家说是有的。这个芯片耐温150。

150?估计超过100,LED很快就会光衰,果冻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估计超过100,LED很快就会光衰,果冻脱落

还有这事啊。什么时候我买个温度计测测温度

网友D:
没办法,手电筒表面积基本不会超过一定数值,大概就是你手能抓持的程度,散热能力有限。大功率LED的效率也不会再高,因此该热还是热的。大功率手电筒如果没有特殊散热设计(总不能装风扇吧),基本都是靠自身的热容量来吸收发热的。一旦热容量用完,温度到极限它就不可能再工作了。所以只适合短时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几百一个的大家伙就没这事了。这种灯珠本身就要靠大筒身来散热.

出门扛个大炮出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手电筒表面积基本不会超过一定数值,大概就是你手能抓持的程度,散热能力有限。大功率LED的效率也 ...

哎,看了手电只适合小功率了。
我3W的长时间用就不热,10W的L2也会热的不行。
看来夜路实用还是3W的小手电啊。
--
话说5W的小直散热如何?

网友E:
小体积的手电筒本来就不适合做成超大功率,电池容量也跟不上,散热也跟不上。就算散热跟得上,只能亮10分钟的话也没啥实用性可言。
想要大功率手持,有那种体积大的手持式电筒,里面可以放N颗电池并联,而且有主动散热风扇和散热片。
你们追求功率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体积的手电筒本来就不适合做成超大功率,电池容量也跟不上,散热也跟不上。就算散热跟得上,只能亮10分钟 ...

就是想体验一把。发现50的亮度高,发热大,于是想入个试试。
--
结果发现自己的好奇心有点重了。
话说5W的小直发热如何?

网友:
散热永远和电筒的体积成正比,
不要幻想那些小筒,又能亮,又能持久,不现实
这是违反物理定律的,任何品牌非品牌都绕不过的坎,小筒追求高亮都是用来体验或者叫临时应急用的,秒射

网友:
亮一些不好吗

楼主:
亮当然好啦。过热保护,光衰,还不如普通实用点

网友:
我用论坛的39¥的C8定焦,默认最亮档大概是3w的,也会灯头部分发烫,一般降一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