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德国产吸尘器

楼主(2019-08-15):
无吸力,电机有放炮声,应该是碳刷磨损

楼主:
图片无法继续上传

楼主:
电机无法拆开,

网友A:
这种货色如果号称德国产,那真是开天大笑话,广东街坊小产都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货色如果号称德国产,那真是开天大笑话,广东街坊小产都比这个好

我觉得应该是其他厂家做的,然后贴一个德国的商标品牌。有一些手拨动能转好几秒滚珠轴承,好多说成德国产,和瑞典SKF等,实际也是其他厂家,设计成空隙较大很灵活的滚珠轴承,不加润滑油等,有些最后弄个品牌的包装上去,一般用在轮滑悠悠球指尖陀螺等。真正德国瑞典的高端轴承,好像用在飞机涡轮等特殊领域。

网友(2020-07-06):
应该是国产代工,德国授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