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救!12864 cog 屏点不亮

楼主(2019-08-15):
      手上有几片12864屏,应是st7565。但我把全网能下载的例程都试了一次,都点不亮,快发疯了。恳请各位出手,谢谢!

网友:
你都没有接上屏,当然点不亮了。

网友A:
st7565很容易点呀。
检查下电容接的对不对,升压的电容很重要,少一个都不亮。
大部分例程里,初始化都差不多。就起始地址和对比度会有区别。调下不同对比度试下。
实在点不亮,就几片的话,垃圾桶吧,别纠结了。

网友:
程序里的IO配置是否符合你的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7565很容易点呀。
检查下电容接的对不对,升压的电容很重要,少一个都不亮。
大部分例程里,初始化都差不 ...

ST7565手册里的voltage  booster circuit,自己搭建驱动电路的话,2,3,4,5,6倍,应该怎样选择

网友:
有这功夫,买块能点亮的不好。折腾这种屏时间成本不划算。

楼主(2019-09-15):
最后发现开发板是坏的,屏也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