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有的能制冷有时就不能

楼主(2019-08-15):
空调有的能制冷有时就不能,不能制冷的时候,吹出来的风有点臭,但我保证内机是干净的!

网友:
楼主在自言自语?

网友:
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不要设置温度太高,检查室内温度传感器,不制冷时肯定是有点臭

网友:
检查毛细管,看毛细管是不是冰堵,冰堵就你这情况,一会制冷一会不制冷

网友:
也有可能是四通阀

楼主:
唉。都不认识。看来要找修空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