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LENOVO Y560电池电压

楼主(2019-08-15):
两组电压0.2V,貌似极性也不对,还能抢救一下吗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绕过保护板单独对电芯充电试试

网友:
三串,两组并联。不对?都0.2了就没抢救的必要了。。。要不都拆下来单独充电试试吧。

网友:
我估计已经顶起保护阀了,拆了量量内阻吧,不大的话小电流凑合备用。

网友:
应该锁了吧

网友:
基本上这种电池会引起保护板锁定,没有专业的解码设备是搞不定的,放弃吧,拆电池弄点手电玩玩,看型号,这电池已经服役很多年了,容量和内阻都不是很好了,尤其是几乎没电压的。

网友A:
我的y470电池,目前充满开机上网两小时没问题,6年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y470电池,目前充满开机上网两小时没问题,6年多了。

你遇到宝了,一般笔记本电池都达不到

网友:
好像电池自放电变快,最后被拉到反充等,保护板有锁的话,只能拆电池用。

网友C:
同款,改苹果电供,去除原保险,上个电脑板拆机160自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改苹果电供,去除原保险,上个电脑板拆机160自恢复。

高手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遇到宝了,一般笔记本电池都达不到

可能和我用的少也有关吧,很少用电池,除非停电。电池不超过100个循环。联想有个电池管理软件,设定最佳电池保养,可以一直保持百分之五十的电量。需用使用电池的时候充满即可。我觉得电池一致性好的话,用十年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和我用的少也有关吧,很少用电池,除非停电。电池不超过100个循环。联想有个电池管理软件,设定最佳 ...

应该是电池管理的作用,长期充电不用可能没这么长时间

网友:
我的联想电池被我搞了一下,就锁住了

网友:
负电压的估计废了,正电压的或许能抢救一下当拆机电池用

网友:
我2017.6.4花了87元在京东买了一块-560专用电池。旧的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