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在Arduino中添加ESP8266

楼主(2019-08-15):
上次利用ESP8266制作了一个远程遥控开关,但是有朋友说arduino编译文件会有些不懂,比如说在arduino中添加ESP8266开发板,而且程序中用到“aJSON”库;为此特新开一贴教程
本人用的Arduino-IDE版本是1.8.5。
首先打开Arduino-IDE;ESP8266开发板网址: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再在开发板管理器添加ESP8266系列

再选择开发板即可

到这开发板就添加完成,但是如果没安装“aJSON”库的小伙伴是编译不过的;上一个帖子里的附件包含源代码和一个库文件,其实很简单,把库文件整个“aJSON”文件放到你的Arduino安装文件下的“libraries”文件夹内即可

要源码要库文件的伙伴到我上一个帖子:ESP8266远程遥控开关,可联网天猫精灵
如果添加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会看的,如果没及时回复可以百度,很多教程的!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网友A:
感觉分享~

有空折腾,现在好像最没有的就是时间啊。。

网友B:
Arduino严重降低了ESP8266的性能,访问同一个API,速度比AT命令都要慢,更加不用说比用官方SDK开发的了。

网友C(2019-11-18):
已经成功上传并微信控制LED,
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多路控制,
目前将你程序的io口改到了16

网友D:
记号一下我的始终读不到开发板……编译也老是出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先睡觉晚点弄一下

网友C:
楼主的四路代码,保存这里备用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aJSON.h>
//=============此处必须修该============
String DEVICEID="*****";//你的设备编号==
String APIKEY="*********";//设备密码==
const char* ssid="********";//WiFi名称
const char* password="********";//WiFi密码
//=============此处修改输出端口========
#define OUT1 0//输出控制继电器端口1
#define OUT2 1//输出控制继电器端口2
#define OUT3 2//输出控制继电器端口3
#define OUT4 3//输出控制继电器端口4
//=======================================
unsigned long lastCheckInTime=0;//记录上次报到时间
const unsigned long postingInterval=40000;//每隔40秒向服务器报到一次
const char* host="www.bigiot.net";
const int httpPort=8181;
WiFiClient client;
void setup()
{
  pinMode(OUT1,OUTPUT);//设置输出
  pinMode(OUT2,OUTPUT);//设置输出
  pinMode(OUT3,OUTPUT);//设置输出
  pinMode(OUT4,OUTPUT);//设置输出
  //上电端口默认输出低电平,想输出高电平自己把相应端口改成 HIGH
  digitalWrite(OUT1,LOW);//上电打开输出
  digitalWrite(OUT2,LOW);//上电打开输出
  digitalWrite(OUT3,LOW);//上电打开输出
  digitalWrite(OUT4,LOW);//上电打开输出
  pinMode(LED_BUILTIN,OUTPUT);//设备板载LED输出模式
  digitalWrite(LED_BUILTIN,HIGH);//关闭LED
  Serial.begin(115200);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
  WiFi.begin(ssid,password);//连接WiFi
  while(WiFi.status()!= WL_CONNECTED)//等待WiFi连接成功
  {
    delay(500);
    Serial.print(".");//连不上WiFi就一直串口输出打印"......"
  }
  Serial.println();
}
void loop()
{
  // Use WiFiClient class to create TCP connections
  if(!client.connected())
  {
    if(!client.connect(host, httpPort))
    {
      Serial.println("connection failed");
      delay(5000);
      return;
    }
  }
  if(millis()-lastCheckInTime>postingInterval||lastCheckInTime==0)
    checkIn();

  // Read all the lines of the reply from server and print them to Serial
  if (client.available())
  {
    String inputString=client.readStringUntil('\n');
    inputString.trim();
    Serial.println(inputString);
    int len=inputString.length()+1;
    if(inputString.startsWith("{") && inputString.endsWith("}"))
    {
      char jsonString[len];
      inputString.toCharArray(jsonString,len);
      aJsonObject *msg = aJson.parse(jsonString);
      processMessage(msg);
      aJson.deleteItem(msg);
    }
  }
}
void processMessage(aJsonObject *msg)
{
  aJsonObject* method=aJson.getObjectItem(msg,"M");
  aJsonObject* content=aJson.getObjectItem(msg,"C");
  aJsonObject* client_id=aJson.getObjectItem(msg,"ID");
  if(!method)
    return;
  String M=method->valuestring;
  if(M=="say")
  {
    String C=content->valuestring;
    String F_C_ID=client_id->valuestring;
    digitalWrite(LED_BUILTIN,LOW);//接收到指令就闪一下LED
    delay(50);
    digitalWrite(LED_BUILTIN,HIGH);
    //全部控制
    if(C=="offon")//接收到的是全开指令
    {
      digitalWrite(OUT1,LOW);//打开
      digitalWrite(OUT2,LOW);//打开
      digitalWrite(OUT3,LOW);//打开
      digitalWrite(OUT4,LOW);//打开
      sayToClient(F_C_ID,"LED All on!");
    }
    if(C=="stop")//接收到的是全关指令
    {
      digitalWrite(OUT1,HIGH);//关闭
      digitalWrite(OUT2,HIGH);//关闭
      digitalWrite(OUT3,HIGH);//关闭
      digitalWrite(OUT4,HIGH);//关闭
      sayToClient(F_C_ID,"LED All off!");//向后台发送回复
    }
    //第一路
    if(C=="minus")//接收到的是1路开指令
    {
      digitalWrite(OUT1,LOW);//打开
      sayToClient(F_C_ID,"LED1 on!");
    }
    if(C=="plus")//接收到的是1路关指令
    {
      digitalWrite(OUT1,HIGH);//关闭
      sayToClient(F_C_ID,"LED1 off!");
    }
    //第二路
    if(C=="left")//接收到的是2路开指令
    {
      digitalWrite(OUT2,LOW);//打开
      sayToClient(F_C_ID,"LED2 on!");
    }
    if(C=="right")//接收到的是2路关指令
    {
      digitalWrite(OUT2,HIGH);//关闭
      sayToClient(F_C_ID,"LED2 off!");
    }
    //第三路
    if(C=="backward")//接收到的是3路开指令
    {
      digitalWrite(OUT3,LOW);//打开
      sayToClient(F_C_ID,"LED3 on!");
    }
    if(C=="forward")//接收到的是3路关指令
    {
      digitalWrite(OUT3,HIGH);//关闭
      sayToClient(F_C_ID,"LED3 off!");
    }
    //第四路
    if(C=="up")//接收到的是1路开指令
    {
      digitalWrite(OUT4,LOW);//打开
      sayToClient(F_C_ID,"LED4 on!");
    }
    if(C=="down")//接收到的是1路开指令
    {
      digitalWrite(OUT4,HIGH);//关闭
      sayToClient(F_C_ID,"LED4 off!");
    }
  }
}
void checkIn()
{
  String msg="{"M":"checkin","ID":"" + DEVICEID + "","K":"" + APIKEY + ""}\n";
  client.print(msg);
  lastCheckInTime=millis();
}
void sayToClient(String client_id, String content)
{
  String msg="{"M":"say","ID":"" + client_id + "","C":"" + content + ""}\n";
  client.print(msg);
  lastCheckInTime=millis();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号一下我的始终读不到开发板……编译也老是出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先睡觉晚点弄一下 ...

开发板添加不成功是编译不过去的,还有添加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四路代码,保存这里备用

if(C=="offon")//接收到的是全开指令
这里要改成: if(C=="offOn")//接收到的是全开指令
大小写错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Arduino严重降低了ESP8266的性能,访问同一个API,速度比AT命令都要慢,更加不用说比用官方SDK开发的了。 ...

那有比较过Arduino、NodeMcu、MicroPython三者的性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有比较过Arduino、NodeMcu、MicroPython三者的性能吗?

同样的功能肯定比nodemcu快,之前用8266直接刷595显示时钟,nodemcu的delay怎么小,只要多跑几行程序就有一点点闪烁,换到arduino就完全没问题。至于上面说比直接调用api慢好多,估计是arduino的某些功能实现没用8266的api功能而是自己通用化做了一次,这种有可能会慢。否则同样的c++算法控制gpio,怎么会有速度差异。

网友:
arduino库下载  极慢。。。。有没有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duino严重降低了ESP8266的性能,访问同一个API,速度比AT命令都要慢,更加不用说比用官方SDK开发的了。 ...

怎么也抵不过方便啊。

我从Arduino Nano开始用,后来转ESP8266, 再到现在用ESP32, 环境不变。代码通用,很爽的。

就是编译时间成倍增长,Nano就几秒,8266要1-2分钟,32要7-8分钟,真要受不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同样的功能肯定比nodemcu快,之前用8266直接刷595显示时钟,nodemcu的delay怎么小,只要多跑几行程序就有 ...

比如访问一个天气的API,就会发现SDK和Arduino速度上的巨大差距,用官方RTOS_SDK 开发的几乎是在访问命令发出的同时就能获得API服务器返回的数据。Arduino至少得等上1~2秒。另外ESP8266的Arduino的好像是不支持定时器硬件中断的,这带来个严重问题,就是红外遥控。虽然有个红外遥控的库,但是那个库的键码是错误的,而且代码量多了后,这个库就挂了。为题还很多,最近做了个ESP自驱VFD时钟总结出来,开始就是用Arduino写的,光时钟显示问题是不大的。但做到后面功能部分,比如SSID扫描,Wifi密码设置后,太困难了(通过复杂的标识设置,应该也能完成,但是太复杂了),放弃了,改用官方RTOS_SDK 做了。光熟悉这个SDK是怎么设置和工作的,我都用了2个晚上(业余的没办法),但是一旦上手后,一个字,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成功上传并微信控制LED,
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多路控制,
目前将你程序的io口改到了16 ...

GPIO16能用?  IO16/0/2/4 在NODEMCU是复用端口,上拉到LED了,,,

网友:
在Arduino添加NODEMCU(ESP8266EX)
1.在ArduinoIDE文件 - 首选项,添加:"http://arduino.esp8266.com/stable/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
2.重启IDE,打开工具 - 开发板管理器 - 等待更新 -拉到最后 - ESP8266 by ESP8266 ***.选版本,安装
2.1 这里有点插曲,貌似是开发板编译工具是在墙外引起的,
解决办法:
  2.11 检查C:\Users\你的电脑用户名\AppData\Local\Arduino15\staging\packages下是否有
          [mkspiffs-xxx.zip/esptool-xxx.zip/python-xxx.zip/win32-xtensa-lx106-elf-xxx.tar.gz/以及IDE自带的i686-w64-mingw32.XXX.ZIP文件]缺一不可,前4个是ESP8266的编译工具,第五个是ESP工具链文件.
  2.12 如果没有就翻Q下载,或者降低IDE版本下载别人打包好的环境.
3.重启IDE.
下面废话,给懂的人.
Arduino是给Arduino的开发环境,用到的是AVR编译环境 IDE默认已经在安装时配置好,不用下载,只需要更新,包括NONA,MEGA,UNO等等.类似于C51的Keil之死S太T惨C配置
如果要增加改变其他开发板环境,就需要提供给IDE相关的编译工具.类似于C51Keil头文件.而ESP就属于不同于AVR系列的xtensa-lx106-elf系列.
xtensa-lx106-elf是什么?是乐鑫的ESP8266ex在Linux开发下的开发环境.要想xtensa-lx106-elf工作在IDE下,就需要IDE和xtensa-lx106-elf互通,这就是i686-w64-mingw32.xtensa-lx106-elf-(实现的).
向下配置,ESP的编译除了需要XTENSA和i686 XTENSA之外,还需要让IDE理解你在IDE的语句是什么指令.这一切都是在Python3下完成的,这是XTENSA能理解的转换方式,所以,还需要Python3解释器,(pythoxxxn-3.7.2.post1-embed-win32v2.zip).最后,因为ESP是SPIFF文件系统,所以还需要 MKSPIFF支持mkspiffs-x'x'x-windows.zip和烧录上传所需的esptool-xxx.zip支持.
...其实这些工具在开发板管理器索引文件内都是有记录的,可以很直观的看到C:\Users\你的电脑用户名\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_esp8266com_index.json文件是ESP8266的开发板环境资源索引.在首选项添加开发板后第一次更新完成时生成.内部包含的工具并非全部必须,需对应开发板,ESP8266只有4个工具

package_index.json是默认的AVR开发板环境资源,毕竟是官方的,相对整齐有序一点.

library_index.json  库文件索引  用作更新下载.

其他的sig文件不要删除,这是JSON每次请求相关服务器的证书文件,保证工具安全合法性,如果删除有一定可能导致没办法获取JSON更新.包括库和开发板.

就这样,水表君,借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有比较过Arduino、NodeMcu、MicroPython三者的性能吗?

Arduino是Arduino UNO MEGA NONA三者的IDE 是AVR内核. 目前项目速度,精度,略差与C51.通过pi运算和ns延时
NodeMcu是万用板,自身既可以运行NO-RTOS,也可以RTOS.
可以用IDE做C编译运行,(ArduinoIDE就属于混合方式,直接采用乐鑫工具链编译一个IDE指定的RTOS)
也可以Rtos做LUA/PYTHON运行.
速度,No-RTOS优于RTOS,特别是代码大于2K,对时控严格的场合.
MicroPython也是介于RTOS下的,类似于LUA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访问一个天气的API,就会发现SDK和Arduino速度上的巨大差距,用官方RTOS_SDK 开发的几乎是在访问命令 ...

8266对运行速度要求不高的话,nodemcu开发最快,前提是有需要的库,常见应用也够了,例如你说的ssid扫描,wifi密码设置,都是几行代码的事情。
arduino是各种奇怪的库都有,例如uwb芯片,rtos还要自己写一遍驱动,开发时间成本才是最高的。
至于你说访问天气api的速度问题,这种几十倍以上的差异肯定不是不同开发语言环境导致的,最大可能是某个库的写法有问题,没用事件响应,用延迟等待等等,或者用了个非常慢的dns服务器之类的。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A:
感觉分享~

有空折腾,现在好像最没有的就是时间啊。。

xx终于有时间了,翻翻还刚好有个ESP8266模块,赶紧玩起来!

感谢分享~

网友:
 选择正确的上网方式才是正途

网友(2020-04-28):
如何增加断电记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