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模拟开关整流电路,变成全波的,看波疲劳者慎入

楼主(2019-08-15):
哈哈,再好的波也有看疲劳的时候啊,看波有倦感,放眼须谨慎!
电路

我都疲劳了,懒得搬出大示波器,就用这个小的吧

1khz,5v输入

输出

如果调整控制信号频率,那么可以看到不同的波形

W or M?

10khz输入

20khz,还可以

100hz

网友A:
一个整流不算前面的精密整流,就这个模拟开关这是发了第四遍了吧,都快零回复了还在发,期待你的第5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整流不算前面的精密整流,就这个模拟开关这是发了第四遍了吧,都快零回复了还在发,期待你的第5 ...

哈哈,第十帖见吧

网友A:
你要缺m,让坛友给你搞个募捐?这样赚m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缺m,让坛友给你搞个募捐?这样赚m快些~

哈哈,还真的缺些,要不从专家你开始吧,你先给打个样(借用乡村爱情里的语言,就是做个示范)吧!,你捐多少?别想捐5000,多按个零,把50000都捐出来啊,那样的话,你就剩个利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还真的缺些,要不从专家你开始吧,你先给打个样(借用乡村爱情里的语言,就是做个示范)吧!,你捐 ...

你还缺M,让我等三位数的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还真的缺些,要不从专家你开始吧,你先给打个样(借用乡村爱情里的语言,就是做个示范)吧!,你捐 ...

那好吧先敲折条腿吧,全捐你,连利息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好吧先敲折条腿吧,全捐你,连利息都不要

哈哈,见真章时,又讲起条件了,还能有点诚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缺M,让我等三位数的怎么办

哈哈,专家说我缺M,那我就必须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见真章时,又讲起条件了,还能有点诚意不?

前面都是玩笑,你没发现你发的帖子总是没头没尾的,随便贴几个图,让别人看了一头雾水,最起码你交代个开头,你在做什么,你想表达什么,你做的板子拍清楚点让人看清,放个模糊的大全景完事儿,管你们看的清看不清,m到手了。原理是什么 讲解一下,放个原理图让别人知道你在折腾什么,最后实验得出了什么结论,也算个有意义的帖子,你这样天天弄几张图除了浪费服务器空间和$ 毫无意义,帖子不怕精简,哪怕就一张图,甚至无图,讲清楚了你的发现和想表达的东西,让别人有收获就是有意义的帖子,你看元首和几位坛友 人家也天天发帖,但是帖子从来都是图片清晰,注解详细 有理有据 对待每个帖子都是认真仔细的,你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都是玩笑,你没发现你发的帖子总是没头没尾的,随便贴几个图,让别人看了一头雾水,最起码你交代个开 ...

哈哈,差距啊,怪不得元首成了首富,我还万元户都不是,我会努力提高的,可惜真的是外行,水平及其低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差距啊,怪不得元首成了首富,我还万元户都不是,我会努力提高的,可惜真的是外行,水平及其低下! ...

其实我对你人品没偏见,甚至挺喜欢你的性格和好学,你总是说我对你冷嘲热讽。论水平你并不低,超过论坛很多帮帮团,就是你天天没个正行,发帖敷衍不认真,我评价你的帖子是按帮帮团平均水平看待的,要求本身就高,咱不能自毁这个称号,发帖就得有别普通会员,只少态度上是认真的,你看看我性格就不好容易得罪人~

网友:
看波波劳者?
难道是雌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对你人品没偏见,甚至挺喜欢你的性格和好学,你总是说我对你冷嘲热讽。论水平你并不低,超过论坛很 ...

哈哈,我的确是有点懒,因为东西都很简单,我就不想说很细致了,一般我觉得一看就能看懂,所以别人不问我,我就不详细说了,只要说的有道理,我就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的确是有点懒,因为东西都很简单,我就不想说很细致了,一般我觉得一看就能看懂,所以别人不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