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热水器更换水压膜片兼打理顶针漏水,修修补补再三年啊!

楼主(2019-08-15):
老科龙热水器点不着火了(没点火动作),检查发现是水气联动阀的水压膜片破了
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31
马家没53mm的规格,就撸的54mm

另一面

比原来的是要略大一点点

小耳朵剪掉一点,可以装

原路装好

微动能正常动作了

一次点火成功

还没高兴完
随即发现有漏水现象

仔细观察发现应该是顶针位置

好吧,又拆了
拔掉塑料压板

拧下顶针螺母先看看,拆的时候感觉有点松

拔出顶针后,大密封圈未见破损,顺便清理一下表面

拔下的顶针组件

主要就是这3部分

小密封圈看着也无异常,不过也清理一下

回装,拧紧螺母

没看见漏水了

全部装回

点火OK

这次更换,希望能再为它续命三年,发挥光和热

东西时间一长,就有零件老化,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看来真是该换新的了

楼主:
听说,可以用厚塑料袋、自行车内胎,甚至是套套来应急维修水压膜!
偶为广大坛友的智慧感到骄傲
希望3年内没下次了

网友A:
牛掰,恭喜修复,等牙膏

网友B:
有淘宝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掰,恭喜修复,等牙膏

牛掰啥哦,前一台坏了点火器还没找原因呢

网友C:
南京路上好八连。。。。。。

楼主:
拆过一次你也是大婶

网友D:
这下好了,最少再战3年

网友E:
是杂质导致漏水的么?

网友F:
是不是除了外壳没换,其他的换的差不多了。。。

网友G:
顶针上小密封圈要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淘宝就是方便

是的,电商这块还是得感谢马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京路上好八连。。。。。。

为啥、为啥、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好了,最少再战3年

希望能管这么久

网友:
到底有多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杂质导致漏水的么?

估计有这个原因,主要应该是螺母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除了外壳没换,其他的换的差不多了。。。

不是哦,这种直排的简单,也算耐用

网友:
牛。我家的热水器,水箱漏水。花了几千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针上小密封圈要换掉。

最先没漏水,就没撸
后来折腾好,也就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