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十分便宜的TransyStar硬盘盒子 拆测

楼主(2019-08-15):
办公的电脑突然不开机了,用ghost也恢复不了,各种启动盘也没法进入,拿去修,说是硬盘挂了换吧,于是买了个硬盘盒,换下来的盘还能当移动硬盘用。硬盘盒太便宜了,我这个才17块钱
3.0的接口,买2.0接口可以更便宜,13块钱。
这个盒子包装够简陋

一根数据线,一个盒子,话说单买数据线就10度块吧

塑料盒子

把盘放里面,试机,亮了

传输散文件,平均7m到8m,我电脑接口是2.0的,体验不到3.0的速度

还是散文件

传输整体文件,平均20m左右

速度会逐渐降低,最低时候17M多点,比用U盘快多了,我用u盘传这些东西得20分钟左右
这个用时不到5分钟

拆开里面就这一块小小板

背面啥都没有

IS621 主控

换下来的硬盘,320G的

只是系统盘读不出来,其他盘可以,把资料都导了出来,然后全盘格式化,又都能用了。
这是什么情况,也没坏呀,但是怎么就进不了u盘系统呢
换的是一个T的,500G的人家都不卖了,你要找320G的,人家也可以给你找,但是价格一样的。呵呵。
商家说你这个用固态,200G的,价格一样的,但是如果发生同情况,可能数据很难找回来,但是电脑能快不少。
算了,稳定最重要,还是沿用机械硬盘吧,资料比机器都值钱呀。

网友:
小板的不见得多稳定。

网友:
3.0的那是这个速度啊。我估计你电脑上的口不是3.0的。

网友A:
能不能给个链接?我手头有几个闲置的硬盘想外挂几个装资料用

网友B:
说明硬盘还没挂啊

网友:
18块的斐讯盒,真香

网友:
我是来看资料!好多T的资料没看到啊!

网友C:
笔记本的?把光驱拆了,用光驱位硬盘盒装机械盘,放资料。主盘位用SSD装系统。

话说楼主在做什么行业?分享几个完整的PLC文件和触摸屏、WINCC文件学习学习。

网友D:
IS621的主控性能一般,推荐JMS578(斐讯拆机盒子),或者ASM1153E的盒子

网友E:
为了省半瓶可乐钱 lz也是拼了老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IS621的主控性能一般,推荐JMS578(斐讯拆机盒子),或者ASM1153E的盒子

一看你就没见过匪讯的盒子 匪讯从来没用过5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给个链接?我手头有几个闲置的硬盘想外挂几个装资料用

https://m.tb.cn/h.eQccKKz 时间挺长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硬盘还没挂啊

对呀,但是为啥U盘系统也进不去了呢,ghost也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的?把光驱拆了,用光驱位硬盘盒装机械盘,放资料。主盘位用SSD装系统。

话说楼主在做什么行业?分 ...

非标行业,学习用他们官方网站上的资料就够了,我也是现用现学,品种太多,每家都不一样,全学习得累死。程序都是保密的,但是都很简单,没想象的那么复杂。就跟红绿灯差不多,只不过是控制多条马路的红绿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看你就没见过匪讯的盒子 匪讯从来没用过578

记错了,JMS576:lol:  手里真有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省半瓶可乐钱 lz也是拼了老命了

哈哈哈哈,说对了,为了找个便宜的硬盘盒,我在淘宝搜了2个多小时,省了5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说对了,为了找个便宜的硬盘盒,我在淘宝搜了2个多小时,省了5块钱。 ...

学会用一淘,有时会省更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m.tb.cn/h.eQccKKz 时间挺长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原来是2.5寸的,3.5寸的能用么?不论盒子装不装得下,能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2.5寸的,3.5寸的能用么?不论盒子装不装得下,能用么

不能用,2.5寸是5v供电,3.5寸是12v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哈,说对了,为了找个便宜的硬盘盒,我在淘宝搜了2个多小时,省了5块钱。 ...

淘宝 英菲克的 不是 今天就卖10块钱包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