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不能全功率运行了

楼主(2019-08-15):
不晓得好久开始的烧水时间变长了。连接功率计看看不能满功率运行,今天稍微有点空拆开看看。没发现有明星烧焦烧糊的地方,想咨询下坛里的朋友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故障或有该机的电路图分享一下。这个电磁炉是双频的估计是在低频运行。

网友:
主板脏就洗主板,然后检查各处焊点,原件有没有可见损坏。几个大电容是重点,如果有可调电阻也是重点,有的是一个大电阻代替就不可调

网友:
看看主板旁边有没有一个电位器,应该是标记501的,那是调功率用的,应该是它接触不良。

楼主:
看看过滤因素

网友:
电位器上边标的501,不是主板原件号,对应的外壳有一个橡皮塞,换好后从外边就可以调整功率大小。

楼主:
先用笨方法洗板补焊试试

楼主:
没有可调电位器。

楼主:
借问下,哪里能找这款电磁炉的图纸。现在用起还很鸡肋,还是打算整好。

网友:
图七那个稳压管是不是开裂了啊?

网友:
先肉眼检查有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再测测5uf和0.24uf两个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借问下,哪里能找这款电磁炉的图纸。现在用起还很鸡肋,还是打算整好。

不仅小的芯片没型号,而且有一个大的芯片印上美的,实际上都是先去掉型号,覆盖无色差的环氧树脂,最后激光刻字机做一个美的商标。遇到自家型号的芯片,估计图纸都不好找,只有售后修电器的内行才知道。

网友:
我修过一台,故障跟你的一样,是一根电阻丝虚焊了,在功率管附近,你查查。

网友:
漂亮的外型,全白。新型号?记得S007/S009芯片。你这不确定。

楼主:
就是这个型号。的

楼主:
淘宝找了下这板子要60加肉疼,电磁炉按楼上坛友所说把功率管附近的电阻补焊一下,哈哈好了,估计是在散热片下方,板子发热变形把贴片焊点拉裂接触不良照成。看来是设计缺陷,应该这一系列的电磁炉都有种通病

网友(2020-07-03):
主板脏就洗主板,然后检查各处焊点,原件有没有可见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