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刀刻法制作锡膏钢网,焊些小东西

楼主(2019-08-15):
    业余某宝店主一枚,店里一些小东西因为量不大只能自己焊接。做个钢网不合适,只能等着几种PCB拼在一起做,但是一次还出不了那么多种类,所以做钢网之前为了保证焊接,只能是用这种办法糊弄一下了。虽然没有钢网做的那么整齐,但也比手工焊接卖相好点

之前在网上做的板子,60块钱做了200多块,ch340usb转ttl的板子,反面预留了max232的位置。现在做板子要便宜很多了

之前用感光做PCB的时候买的透明胶片,放了N年了,也没用多少,卡尺量了一下厚度,大概0.13mm厚度

为了减少工作量,只掰下来一条板子,反面用双面胶固定到桌子。

之前自己换手机触摸屏时买了两卷胶带,胶很薄,但是粘性很好

裁好的胶片也粘到桌子上

中间过程就省略了吧。。刻了半个多小时,这还有大多焊盘没有刻透,还得用镊子一个个往下投。

刻完之后的样子,看起来有些粗糙

开始焊接,刷完锡膏之后。胶片虽然比钢网薄,但是锡膏上去很厚,锡膏稀释不够。

再来一张

贴片元件贴完。。

这点小板子就不过回流了,直接平板加热。平板原来挺白的,闲的没事在上面化了几次焊锡就成了这个样子

焊接完成。。

测试之后套上热缩膜,可以入库了

网友A:
这东西卖不上价,人工费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卖不上价,人工费都不够

是的,没事的时候焊点搭着卖,小东西就是赔钱出,而且网上成品也不贵

网友:
这板子前两天买了个4块2包邮。

网友B:
楼主技术真不错,这个应该是USB转换

网友C:
可以用激光雕刻机做啊。同样用胶片。

网友D:
我以前做广告店时,也经常刻这种胶片做字模,但刻的是文字和图案。

网友:
1块5一个,真便宜

网友E:
手艺牛掰,
赚不回人工费的哈哈,机器人自动焊接好像是一分钱一个焊点。没办法,小批量只能这样咯

网友F:
学到一招,多脚的芯片,脚不必分开上锡膏的,原来一直理解是一个脚一个洞,看样子可以连成一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真不错,这个应该是USB转换

USB转串口,很常用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激光雕刻机做啊。同样用胶片。

没有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牛掰,
赚不回人工费的哈哈,机器人自动焊接好像是一分钱一个焊点。没办法,小批量只能这样咯 ...

是的,就是量太少自己弄着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到一招,多脚的芯片,脚不必分开上锡膏的,原来一直理解是一个脚一个洞,看样子可以连成一片啊。 ...

有的锡膏浸润性比较好的话,间距再小的封装也可以这样一片,最后连脚的用烙铁拖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做广告店时,也经常刻这种胶片做字模,但刻的是文字和图案。 ...

用来喷漆么

网友:
临时这样可以的,不过如果换我就直接风枪干,有刷锡膏摆件的功夫风枪都焊完了,这一块儿小板子手快2分钟应该可以焊完,质量不会比加热台的差,因为加热台焊完桥连的还得烙铁后着巴~

网友G:
能否把340的电路图分享一下。

网友:
让广告激光刻字的给刻一片大概多少钱?

网友:
的确不错,激光机可以切割这种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否把340的电路图分享一下。

可以私信个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