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拉铆枪,有可靠能用的吗

楼主(2019-08-15):
看了很多牌子,什么龙韵艾瑞泽,都有反映夹不住钉,外壳破损,把手折断,退钉太慢甚至失败的情况,就没有一种能稳定可靠好用的吗?

网友A:
贵的肯定好,这东西又不复杂,手动的效果都不错的了,电动的别买太便宜一般没啥问题吧,买回来试试呗,不行反正能退

网友B:
不要太在意 什么评论,这种东西江浙一带太多家做了,大家就动歪脑筋黑别人的情况比比皆是,自己买个不太便宜的用用就知道了。当然评论不能大概率的出现中差评。

网友:
网红的牌子就别想着什么质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贵的肯定好,这东西又不复杂,手动的效果都不错的了,电动的别买太便宜一般没啥问题吧,买回来试试呗,不行 ...

有一个手动的,太大占地送人了,打算买个电动的。平时用的不多,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太在意 什么评论,这种东西江浙一带太多家做了,大家就动歪脑筋黑别人的情况比比皆是,自己买个不太便 ...

确实,现在淘宝互相黑是常态了,要不活不下去

网友C:
建议买个锂电钻配拉铆夹头的那种,便宜还好用。

网友:
东成的  肯迪的 gip的 我在老论坛有拆机帖子  其他的没用  钉子必须可以后面出来的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GESIPA铆钉枪不错。

网友D:
我买过四个电动拉铆枪。前两个是肯迪,一共花了¥900。第一次使用电动铆钉枪,真的不错,半年后两个都坏了,觉得质量不行,开始寻找其他替代品。

网友D:
因为买了大有的5282,对无刷电机很有好感,在淘宝疯狂找无刷铆钉枪,国外的太贵,只能买国产的,这个花了¥700。第三个是真的好,是我用过的速度最快的,无论拉钉还是吐钉。续航真的很棒,后来我手欠,拆开看看内部构造,装回去就不行了,欲哭无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四个电动拉铆枪。前两个是肯迪,一共花了¥900。第一次使用电动铆钉枪,真的不错,半年后两个都坏了 ...

我也用坏好几个肯迪的  现在进口gipaia都没坏过

网友:
第三个坏了,我准备再买一个,但是店铺老板说停产了,我翻遍淘宝也没有见第二家有卖,后悔当初没有多买一个。湘利是我在买第三个的备胎,当时卖¥1500,我觉得太贵就买了第三个,现在只能买备胎了,因为湘利是无刷。在阿里巴巴上发现一家只要¥1030,果断下单。拿到手真的很大很重,和5282差不多,噪音比前三个大,我怀疑齿轮加工不好。力量是最大的,速度也是最慢的。前三个拉钉枪不能拉m5以上的铆钉,但是湘利可以。到现在也没坏,不折腾了,就这样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坏好几个肯迪的  现在进口gipaia都没坏过

你好,gipaia是什么牌子?百度不到,淘宝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gipaia是什么牌子?百度不到,淘宝也没有

这个品牌 GESIPA
价格太高了  不合适

网友:
7楼的主意不错的,我也想买一个的,方便,平时用的不多的大不了多拉几次

网友:
东成的也可以!拉力挺大的

网友:
东成12v的拉铆枪如何?能给个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个锂电钻配拉铆夹头的那种,便宜还好用。

其实我就是这个想法,也没想买专门的拉铆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买了大有的5282,对无刷电机很有好感,在淘宝疯狂找无刷铆钉枪,国外的太贵,只能买国产的,这个花了¥ ...

谢谢您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