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XHP50的手电筒太热,有什么方法创意可以解决一下吗?

楼主(2019-08-15):
发热实在感人,有什么方法缓解一下?
装个风扇来散热?
当真不实用。

详见下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155

网友A:
XHP50拐角,1秒发热,5秒烫手

网友:
这种小体积手电,没办法,只能降低亮度使用。

网友B:
防水的话可以泡矿泉水瓶里面

网友:
灯珠的发热量、筒子的散热量都是固定的,那么不平衡的时候只有通过升温来调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HP50拐角,1秒发热,5秒烫手

夜晚偶尔开一下,绝对瞎人眼。
这筒子无法直视,侧视都瞎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的话可以泡矿泉水瓶里面

水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水的话可以泡矿泉水瓶里面

一会儿,水开了

网友:
可以再来一瓶

网友:
建议冬天暖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