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开关电源杠上了:修创联5V40A开关电源

楼主(2019-08-15):
最近有空,折腾开关电源:前些天改装明伟494的可调开关电源,慢慢对494有些了解,这不,又拿出以前没修成的开关电源:创联5V40A电池

这电源是用在单位大型LED屏内部的,坏了换新扔下的,一个屏总共有16个可能更多,大概估算的,这一个屏得用电多少啊,公家的咱不操这心了
才2年多就无输出了,拆开看到,连个风扇也没有,看来还是要买品牌的啊。

当时就看到输入大电容鼓涨,觉得可能坏了,忘记拆下电容后测量到容量是多少了。
正好找到一个坏的,外观99新的电脑电源,里面就有这样的电容,立马拆了换上试试,结果还是没输出。
当时对这开关电源只懂换个输入输出电容什么的,既然换了这个没用就没本事修了就扔边上了,准备需要什么拆个件玩玩。

最近玩494的电源,才有点了解各引脚的信息,
拿出这个电源一查,发现4脚电压0.4V,没保护
而7脚地和12脚VCC之间没电压,所以开始查找供电的线路,首先觉得可能是这两个整流管的问题

在线测量确实和正常的不一样,双向都不是无穷大,但挑起一脚断开后测量,才发现是正常的。

继续测量发现整流前有7V交流电,似乎正常,但整流后电容两端无电压。
这就怪了。

无意间想到最近经常看到CBB电容损坏的情况,拆下494供电这里的CBB电容,测试下来确实是坏了。
图上上面的是机器中的,正面的是暂时替换的
2U2J,应该是2.2UF吧?找不到一样的,只能找个耐压一样,容量小的才220NJ的试试。

临时装上试试

终于输入看到5V电压了,但是负载差,2A不到就只剩下3V了,串的灯泡也长亮起来。
不知道是电容的问题,还是我没装到外壳里面,没散热造成的,但更可能是串了25W的灯造成的。

已经出电压了,就满足了自己玩开关电源的兴趣了,至于要不要再买电容换上,反正也不需要用,就看心情了。

接下来怎么搞才能使这个电源继续正式投入使用?

还各位指点:
负载差,跟这个电容有关吗?
还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这开关电源,还有什么其他用途?
别跟我说充手机,不会那么傻用这个大个玩意充的

网友:
2.2U换成0.22U,差10倍,输出肯定不足,串的灯泡功率可能偏小了

网友A:
这电容才1块多钱包邮就可以买到,当然要买啦,400V 2.2uf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955632010600

网友B:
这修好了可以开个充手机的充电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才1块多钱包邮就可以买到,当然要买啦,400V 2.2uf的: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 ...

还没想到用法,等真的需要用的时候再下手买了

修这个只是玩,学点东西,换个兴趣。
不然一直只用电脑,眼睛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修好了可以开个充手机的充电站了

一看您就是个做大事的人

看到一个电源,就能想到充电站,然后门面房、营业证……

网友:
这电源都是热死的

网友C:
有风扇也白搭,这种电源其实耐高温程度很好了,只是长时间工作超出电容寿命值后boom的,屏里面不通风 加了风扇也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风扇也白搭,这种电源其实耐高温程度很好了,只是长时间工作超出电容寿命值后boom的,屏里面不通风 加了 ...

话说这玩意的设计寿命应该是多少才算合格?

才两年不到就开始陆续坏的,基本全换完了,可能还有几个一直坚持到现在还在用的
这LED屏还不是24小时开的,工作日白天7点到晚5点,十小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话说这玩意的设计寿命应该是多少才算合格?

才两年不到就开始陆续坏的,基本全换完了,可能还有几个一直 ...

2年是17520小时  然而普通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只有短短的 5KH 即使日本的3con寿命也才8000小时还是在合适的温度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年是17520小时  然而普通电解电容的使用寿命只有短短的 5KH 即使日本的3con寿命也才8000小时还是在合适 ...

这样看来2年也已经不错了
看来最近单位的AP时常网速不正常,估计也是和用的独立的POE电源有关,一直关在小黑屋更是环境恶劣,网线时间长了也可能氧化造成供电问题。还是那种带POE供电的交换机供电可能更稳定些。

网友(2020-07-17):
这货可以熬2年很厉害了,直接热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风扇也白搭,这种电源其实耐高温程度很好了,只是长时间工作超出电容寿命值后boom的,屏里面不通风 加了 ...

屏里面有加空调的。

网友(2024-04-01):
我也有这个电源,就是电压有点低,没有改的必要

网友:
负载差的原因是穿了灯泡

网友:
我有两台   5v40a的电源也是坏的